鱼缸用的水泵能用于喷皂化液吗?

楼主(2012-08-24):
电机的冷却水泵买好了,用是养鱼的水泵。但冷却刀具的,如皂化液等润滑液的泵,用养鱼的水泵不知行不行?请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我也打算用这个,还没买,现在我用的是顶针润滑夜,用喷的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但是流量不能用阀门调整,要用分流阀门,要不水泵负载太大

网友:
我的CJM320是自己加的冷却系统,水泵就是养鱼用的那种小潜水泵。冷却系统累计工作超过50小时了吧……一切都正常的呢。
记得做好过滤系统,小潜水泵转子是磁性的,过滤做不好工作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因为铁屑堵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但是流量不能用阀门调整,要用分流阀门,要不水泵负载太大

看来使用分流阀门是重点。

网友:
什么都好。。。就是千万别买隔膜泵。。。

我都被吵昏了。。。

有位置安装的话,买机床泵吧,,好歹是铁做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我都这样用了两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但是流量不能用阀门调整,要用分流阀门,要不水泵负载太大

理解有误了.
水泵(轴流泵,离心泵)在运转的时候,关闭节门时电机电流最小.打开节门使它最大流量时电机电流最大,用功最多.
柱塞泵齿轮泵上边都设置有泄流阀,超过设置压力会自动开启.强行提高压力电机会烧掉...

网友:
拆过一个报废的泵,转子是磁铁,是离心泵,扬程2米,无法理解你说的水压最大电流最小怎么实现,不过也许这种电机是恒电流的拆过一个报废的泵,转子是磁铁,是离心泵,扬程2米,无法理解你说的水压最大电流最小怎么实现,不过也许这种电机是恒电流的拆过一个报废的泵,转子是磁铁,是离心泵,扬程2米,无法理解你说的水压最大电流最小怎么实现,不过也许这种电机是恒电流的拆过一个报废的泵,转子是磁铁,是离心泵,扬程2米,无法理解你说的水压最大电流最小怎么实现,不过也许这种电机是恒电流的拆过一个报废的泵,转子是磁铁,是离心泵,扬程2米,无法理解你说的水压最大电流最小怎么实现,不过也许这种电机是恒电流的

网友B:
汽车上喷淋前挡玻璃的小水泵应该可以哦,但我没有试过

网友:
钱水泵安静但容易进铁屑,隔膜泵是自吸不会进铁屑缺点是吵而且入口有空气就吸不到,折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上喷淋前挡玻璃的小水泵应该可以哦,但我没有试过
貌似不能连续工作,12付的还的弄变压器

网友:
用电脑的水冷泵吧~

网友:
真冤,打了一大堆字,发表回复竟然被提示有不符合什么的字符串,然后就没了.白敲字了.
不费劲了.

离心泵和轴流泵最大流量的与最小流量时的电机工作电流的问题,不要讨论了,有疑问直接拿电流表串回路里测吧.
我刚工作的时候也认为关闭节门电流大,其实正相反...

网友C:
离心泵的话,,应该是相反的,,限流后水泵叶轮阻力变大,,电机负载也变大,,电流变大。。。。

要控制流量,,就调电压吧。。

不过这样太麻烦,,,加个三通,调节分路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心泵的话,,应该是相反的,,限流后水泵叶轮阻力变大,,电机负载也变大,,电流变大。。。。

要控制流量,,就调电压吧。。

不过这样太麻烦,,,加个三通,调节分路水流。。

如果你认为同一台离心泵流量小的时候电机负载大,电流大.为了减少电机电流去把离心泵的宁可去分流也要把流量做大.
真是这样认为的话.朋友,你判断失误了,你的工作一定没有接触过离心泵和轴流泵.
不过在这个论坛里挺好的,很多人士到这里能学到专业知识,比如我,上班的时候只接触过钻床,从来没有摸过其它加工机械,现在好歹也能粗浅的实用家用小床子了.很多操作技巧就是在这里学到的...
补充一下:离心泵关闭节门转动的时候水是与叶片一同旋转的,我们可以把它们(水和叶片)看成是一体的,这时叶片和叶片中间的水在运转的时候与叶片之外的水只有摩擦力存在,除了摩擦力之外不做别的功.
打开节门后叶片旋转把水给甩出去,才会造成物体质量的运动,做功.
再比喻一下(可能不太恰当),一辆汽车停着的时候,发动机空转到4000转与同样的这辆汽车往陡坡上开,发动机也是保持在4000转的燃油消耗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一直都在用。

网友:
参考我的帖子:《因陋就简:我的JJ的供奶系统--(74楼新增个不锈钢磁性喷头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7531&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直流好弄啊,机床变压器就有(BK系列)就是要加个整流桥堆

网友:
好像是有点道理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

网友:
我的也是买养鱼用的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床大多有BK系列控制变压器,交流输出电压有12V 24V 36V在12V接整流桥堆输出12V直流电,但电压会偏低一点大概10.6v

网友:
鼓风机试过堵出口转速会主快说明阻力小。水泵应该也一样,再说很多机床上的冷却管是直接关阀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心泵的话,,应该是相反的,,限流后水泵叶轮阻力变大,,电机负载也变大,,电流变大。。。。

要控制 ...

你正说反了,限流后流量小了,做功小了,电流也随之变小,我在化工厂工作,这个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