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怎么给飞控做减震的啊?

楼主(2012-08-24):
飞控有个健康值吧,各位是怎么做减震的啊?用海绵,减震垫?

网友:
 最便宜的双面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健康值不低啊?

网友:
一直用3M双面胶贴,从没减震过,

震动大了应换桨

楼主:
我准备用魔术贴,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我用魔术贴

网友:
魔术贴,桨平衡好就OK了,比直升机简单多了。

网友B:
仅供参考!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那四个角是皮筋?这个底座有多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那四个角是皮筋?这个底座有多重?

四个角是o圈,底座是一块轻木贴了铝箔,重量很轻!

网友:
用O圈的确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角是o圈,底座是一块轻木贴了铝箔,重量很轻!

谢谢,我也正想做一个呢,就看到了实物!哈哈!感谢!

网友:
有没好的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兄弟,减震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