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插头如何引出220V,是否有安全隐患

楼主(2012-08-24):
办公室搬家,离家距离从5公里一下子增加到24公里。骑电动车上下班就变得有点麻烦。必须在家和办公室都充电才能保证顺利出行。我发现办公室地下车库是个停车的好地方。有很多不起眼的空地(不影响汽车停车)可以停车。且墙上有交流插座。可不行的是插座都是三相四线的。有点发怵。毕竟没有接触过380V的高压。但又想利用之,引出一路220V给随车的充电器使用。在淘宝上看到有三相四线的插头。但苦于不知接出220V的方法。另外也有点担心影响三相电路的平衡(或者被办公室物业以此理由禁止充电,甚至查抄充电线插座等)。在此请高手指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64&id=5159030971

楼主:
对了,充电器有48V和24V各一个。总功率峰值(接近充满时)为600W。电流大约5A左右。功率因数0.6左右。北电电度表实测。

网友:
就你上面的插头最上面一脚是接地的,其它三个都是火线,不能引出单相电。除非你们那个插座上面那个脚是零线就可以只接一根零和一根火

网友:
没有用过,但是貌似1个象限一个零线就是220吧,象限和象限之间是380

网友:
充个电单车绝对不会引起三相不平衡的问题,你最好先问清楚最上面那根是地线还是零线,如果取一个地和火会引起跳闸的

网友:
用不了的。
既然是车库,肯定有照明的吧。或者应急灯。220V就有了。
不过,最好咨询相关负责人后再动手。

网友:
零线和相线之间是220,也就是最上面和另外3根中的任何一根,但建议还是先和负责部门说一声,免得出问题了他们赖到你身上。

网友:
安全第一,不懂不要弄,十分危险

网友:
本科的时候 为了 能在 开水房 用 洗衣机 也接过 一个 这样的插头 记得当时 用万用表测得 结果是 上面三个角 分别 和下面一个角 都是 220 上面 三个角相互之间 都是 380
就取了 上面三个角的 任意一个角  和 下面的 角   用台灯实验 成功
但是 用洗衣机的 时候 直接 整栋楼 跳闸了  (PS:洗衣机 没坏 后来 一直在用)
后来 我们 实验室 用电 需要 学校的电工 就把实验室 的 一个 这种 插座 给我们 改成 3个220的 了
我给他聊了下 他说  就是 用其中 任意一根 火线 和 零线  就 OK了
我问他 当时 我们洗衣机 那个 为啥 不行  他说 我们那个 应该是 装了 负载 平衡保护  如果 3根火线上的 负载 不平衡  就 会跳闸(因为 台灯功率 很小 所以 可以用)

也就是说楼主 你们那得 电路 如果 没有 负载平衡保护 你取任意一根 火线 和 零线  就 OK了

至于 零线的定义 我说的 和 3楼兄弟 有出入 但我记得当时 测得是这个结果 (可能我记错了) 建议楼主用 万用表 测一下

网友A:
要看插座是不是有零线接入,没有零线的话是接不出220VAC的,最保险的办法是买个380变220的变压器,变压器输入接任意2根相线,输出接你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件事,把充电器的输入插头剪掉接在三相插头的中间上下两头上就行了,保险点将左右两片从里面拔掉不要.也可以照此接一两芯插座,再插充电器也行,省的剪插头了。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别搞复杂化了,9楼有点误导,将上下一颠倒,再和左右一组合,你再一插就听响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刚才也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发现正如楼上兄弟所说,如果第四根线是零线,有可能成功。但如果如9楼所说有保护机制可能也不行。我的电动车充电器功率不低。难说会怎样。如果是地线,那可能直接就会跳闸(相当于从三相380V中引出一根线偷电)

另外还想问问各位兄弟,在地下车库中引出三相380V是干啥用的?我猜想可能是大功率吸尘器之类的电器。难说也是为了将来电动汽车充电用也未可知。

不好直接问物业的。毕竟是租用人家的办公室。我们这边负责的人忙着搬家也未必有时间帮助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C:
三相四线。上面的地线引一根出来。剩下的三根火线随便引一根出来。拿万用表量。就是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插座是不是有零线接入,没有零线的话是接不出220VAC的,最保险的办法是买个380变220的三相变压器,整流滤波后接你的电动车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是开关变压器的,直流接入是可以的

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不过在我们负责的人没有和对方物业联系之前还不想这样做。几百块的东西玩意被人拿走很冤枉。

网友:
上面那个应该是零,没问题的

网友D:
看了下插座上面写的呢,上面的角上有个符号 ,是地线和E,  不知道这个符号的具体含义,是接地,还是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插座上面写的呢,上面的角上有个符号 ,是地线和E,  不知道这个符号的具体含义,是接地,还是零线

在三相电这里是接地,用在单相上是接零,也可以保护接零当地线用,前提是该零线必须直通总配电箱,中间不能经过任何开关或保险丝之类的保护装置,它不需要保护,永远不能断.  注意:零线可以断,安全地线永远不能断,保证不了就不要接,接了反而危险,特告.

网友D:
安全地线永远不能断,保证不了就不要接

  这句不理解,不接不就是断了吗,为什么保证不聊就不要接呢

网友:
三相四线是三根相线加一根PE线,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四线。上面的地线引一根出来。剩下的三根火线随便引一根出来。拿万用表量。就是220V了。

地线和零线是有区别的,兄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件事,把充电器的输入插头剪掉接在三相插头的中间上下两头上就行了,保险点将左右两片从里面拔掉不要.也可以照此接一两芯插座,再插充电器也行,省的剪插头了。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别搞复杂化了,9楼有 ...

我哪里说上下颠倒 左右组合
我说的是 有三根火线 选其中   任意一根 和零线 组合 就OK了
哪里误导了
关于火线 和 零线 是哪根 也说得 很清楚 了 而且 建议 楼主 保险起见 用万用表测一下
麻烦你 看帖 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哪里说上下颠倒 左右组合
我说的是 有三根火线 选其中   任意一根 和零线 组合 就OK了
哪里误导了
关于火线 和 零线 是哪根 也说得 很清楚 了 而且 建议 楼主 保险起见 用万用表测一下
麻烦你 看帖 看清楚

本科的时候 为了 能在 开水房 用 洗衣机 也接过 一个 这样的插头 记得当时 用万用表测得 结果是 上面三个角 分别 和下面一个角 都是 220 上面 三个角相互之间 都是 380 就取了 上面三个角的 任意一个角  和 下面的 角   用台灯实验 成功

这白纸黑字我看得挺清楚的,再一对照LZ的照片......我觉得容易误导,当然你后面对说的很好,如有不妥请海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地线永远不能断,保证不了就不要接

  这句不理解,不接不就是断了吗,为什么保证不聊就不要接呢

很好理解,比方一只铁壳电炉,当你将零线当作安全地线使用时(即保护接零时),由于假设零线铁定的不能断,所以不管电炉丝怎样漏电,烧保险也好,跳闸也好,理论上外壳对地始终是零电位,也就是说触摸外壳是安全的;如果零线不能保证不断,由于外壳与零线相连,就算你电炉完全是好的,只要零线一断外壳立马带上220v电压,这时如果你在吃火锅.......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有些三芯电缆中,零线和火线两根还比较粗,而安全地线却细的可怜,许多人认为这根线粗了也没用纯属浪费,其实最粗的线就应该是安全地线,它是不能断的,断了可能要出人命的,我们从插头插座的结构上也应该能找到答 案--安全地线始终是最粗的.  今后再看到保护接零,重复接地,三相五线制等等概念就好理解了.侃得不一定对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 我汉语表达 真的 不好  也没个 标点
同是 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