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在我的航拍机上测试飞行

楼主(2012-08-24):
前阵子因为3次自旋炸机后,将ACE ONE返厂检修,期间将我的航拍机换了APS的飞控进行测试,现在发一小段飞机的试飞视频给大家看看,呵呵
APS调整其实并不难,可在我这架飞机上,姿态就是不怎么好:表现为1,自驾时手感很轻,飞机飞行惯性很大的样子,和我原来用的ACE ONE飞行手感差别很大。2,悬停总是有微晃的样子,调整水平感度和姿态感度大一点点就摇摆不停,现在视频中这两个感度只能在9点方向,3,悬停高度和水平精度都还可以。就是一推杆飞行放杆后,飞机会继续滑行一段才慢慢停下来。没有ACE one那种很听话马上原地刹车的感觉。4,尾巴也一直调不好,很小的金鱼尾,调不掉了,原来的飞控没有,视频中可以看到
总体上感觉APS飞行姿态精度没有ACE ONE好,估计和悟空H也有差距。但ACE ONE的不断炸鸡事故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不知为何,个人对亚托的这套系统可靠性还是比较放心,可能是这套上面在用的3GX我在450上飞过上百个起落,都没出过事;其次是感觉APS在飞行姿态极端状态下的救机能力感觉很强大(可以在倒飞下翻正稳定),ACE ONE能控制的范围好像要求飞机姿态不能超过多少度,我的ACE ONE炸鸡都是自旋时飞机失去平衡而炸鸡的。
如果APS的飞行姿态能有进一步的提升,调整方法更细腻,相信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飞机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  正在对比ace one和aps呢

网友:
文字分享得很好,顶楼主

网友:
这个是什么飞机啊 感觉很仿生 象个苍蝇

网友:
墙上的字是LZ写的吧  台风危险

网友A:
LZ
有沒試著調整normal的陀螺儀感度,可以再把感度調高一些
或者是提高主槳轉速速
應該可以感覺到APS更優異的性能

注意,調高主槳轉速時,請記得重新做震動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有沒試著調整normal的陀螺儀感度,可以再把感度調高一些
或者是提高主槳轉速速
應該可以感覺到APS更優異的性能

注意,調高主槳轉速時,請記得重新做震動測試

尾巴感度调到过98%,依然没改善,也没高速抖尾,依然缓慢的小幅度摆尾
主疆的转速定的是1500转,配合每秒25帧的码率云台抬头时在视频上正好可以看不到大桨
我的尾巴是电机直驱的,速度是定在6500转,也调高到7000转没改善

网友:
不错,飞得很稳啊

网友B:
感觉还没调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没调好的样子

确实没调好,但没法调得更好了

网友:
调试很重要,学习

网友:
要是有10台和楼主一样的配置,在不同的地区使用,而你们之间都还有联系的话,那就是楼主的福音,也是亚托的福音

网友C(2012-10-27):
看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