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瓢虫经常“抽筋”

楼主(2012-08-24):
有时飞机翻一个跟头,飞机就开始狂振,直至炸鸡为止

网友A:
可能电机有点问题了吧,检查一下,我的有一个电机不是很好有事就突然往一个方向栽跟头,对了929的8mm电机在哪可以买到(不要原厂的,太贵)

网友A:
出v929 超多配件,送911配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496684113

网友B:
或者是桨的问题,就算轻微变形也会振动。我换了一个桨就解决了lz的问题,但是摔了几次又不行了

网友C:
我估计是共振的问题。在某个油门点上飞机会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