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螺母问题

楼主(2012-08-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孔钻到28.5或29,不靠螺母来定位,孔偏点也没关系,上螺母的螺钉等X/Z轴光轴装好后再上紧

网友:
通常这个孔是28.1mm。打磨掉6丝左右就能放进去。给你一个参考建议:可以考虑用砂纸卷起后,用手电钻打磨,这么几丝很容易打磨掉的,即使略有不同心或偏心几丝影响不大。因为我的滑块一个面是用角磨机磨,但也没影响使用。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你的说明,这个孔你是线切割的28直径的通孔,那么壁厚岂不是比较薄了,我看别人是28的孔深能装下螺母就行,后面是17的孔,这样强度会好些

网友:
最好搞一个可调铰刀 10丝太好办了   简单的很  还不影响 同心度  试试吧

网友:
用钻床夹砂皮(内有10心棒),做筛糠动作

网友:
这件事我做雕刻机时遇过,我的办法是用小圆柱的小砂轮,夹在台钻上,叫一个人负责小砂轮上下运动,我负责工件的内孔壁靠紧小砂轮并围绕小砂轮运动。

网友:
工作台滴几滴机油,工件一面要靠着工作台。

网友:
卖几抛光页轮用**钻几分钟搞定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1.jpg

网友:
手电钻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