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意中想到了一个立铣调校机头的方法.

楼主(2012-08-24):
一提到调校机头...相信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百分表打表.

利用百分表.在工作台两个方向上打表...没错..这是很正规的做法..

很明显..这样调校出来的机头...一定是垂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机头的垂直度...是相对于工作台来说的...

换句话说...这样做只保证了机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

再换句话说...平口钳是装在工作台上的...而工件一般来说是固定在平口钳上的...

那说了一大串.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如果工件是状在平口钳上..而机头校正的垂直度是机头相对于工作台的垂直度.并非相对于平口钳的垂直度...
那这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如果平口钳状态很新...成色很不错...那相信没什么大问题...但会不会真的没有问题...天晓得!

所以...如果一张图纸...有很高的垂直度要求...最好的作法就应当是校正机头对平口钳钳口的垂直度....

继续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保证机头对平口钳的垂直度呢?

我想到用框式水平仪...呵呵

网友A:
太复杂了吧,其实只要在主轴上夹持个盘状的柄,就像发动机气门一样的,不过要象唢呐那样大应该可以了,要精度高的话盘可以再做大。看盘的底面外缘哪点与台面剐蹭就可以了,借助塞尺或者台面涂色就可以了吧。

网友:
闷丸兄,平口钳一般都是要求跟台面一致的吧,如果不一致,也要刀他到一致,这样工作起来才方便啊,任何基于台面的东西,都应该与台面保持关系才好,要不然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话题太好了,我那天调整了一下,立铣头再装回去就不垂直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帖子小高每天都要顶,直到问题解决,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盘状的柄为何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盘状的柄为何物?
象发动起气门一样的玩意,就是盘可以打很多,做个直径150毫米的盘子好了。

网友B:
哪个盘的精度就很难解决。蒋老师给说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盘的精度就很难解决。蒋老师给说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普通车床车出来的都会精度很高的,这又不要看盘的圆跳动,盘子的圆的端面最外缘一圈怎么难以保持平面呢,这种盘的制作是没有难度的。其实根本不用借助塞尺的,只要听盘与台面的摩擦声音与转动阻力就能得到不低于打表的精度了,一只手扳杆,另一只手盘动主轴。压主轴压到能刹住主轴盘动就可以了,这是靠手感的,非常简单易行,关键是要两手力道要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吧,其实只要在主轴上夹持个盘状的柄,就像发动机气门一样的,不过要象唢呐那样大应该可以了,要精度高的话盘可以再做大。看盘的底面外缘哪点与台面剐蹭就可以了,借助塞尺或者台面涂色就可以了吧。

嗯这个办法很实用我吗明天正好借用一下不收专利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办法很实用我们天正好借用一下不收专利费吧:)
这个是没有专利价值的,认可的话可以给评个分,增加一点威望我也高兴啊。谢谢认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明白了..这个粗调还行..精调谈不上...用塞尺也没有用.因为赛尺会把盘状物顶上去..

直说吧...此招是省略了百分表...其实把事情复杂化了...一个百分表完事..

回到主题..现在我想讨论的是..如果检验或者校正主轴对平口钳的垂直度...

并非主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如果直接打在工作台上.只是垂直度的间接传递..

只能是默认主轴对平口钳垂直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直接直观地测量出来垂直了...

网友:
老大呀
校正完桌台後
如果平常是使用虎鉗夾持的話
上了虎鉗一定還是要對虎鉗打一次表
要不然除了垂直度以外
水平度都會出問題的
不過若桌台歸零後
6吋虎鉗兩邊若出現0.01MM以上的誤差
這個虎鉗就要上磨床上磨平才能用在銑床上
若專作大工件很少用虎鉗的人
可以用間隙片來墊平
不過間隙片墊過的虎鉗
銑出來的紋路很難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东西感觉还比较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明白了..这个粗调还行..精调谈不上...用塞尺也没有用.因为赛尺会把盘状物顶上去..

直说吧...此招是省略了百分表...其实把事情复杂化了...一个百分表完事..

回到主题..现在我想讨论的是..如果检验或者校正 ...
这种精度没有你想得那么低的,其实根本不用借助塞尺的,只要听盘与台面的摩擦声音与转动阻力就能得到不低于打表的精度了,一只手扳杆,另一只手盘动主轴。压主轴压到能刹住主轴盘动就可以了,这是靠手感的,非常简单易行,关键是要两手力道要协调。

网友E:
磨几下工作台就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钳口都是粹硬的.你怎么刀?

用铝合金做钳口,是可以刀.或许这也是一个思路.但是,不一定准的..

因为主轴的轴承也许会有一点点旷量...即使是新的铣刀.铣软料...都会造成上部和下部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语法标注解释 spirit level
1.(气泡)水平仪,简称level
spirit level 1.水平尺;气泡水准仪 2.气泡式水准仪 3.水准器 4.酒精水平仪 spirit-level 1.气泡水准器

这个不是精神级 好像是 水平仪

SORRY,我忘記了氣泡水平儀的英文了
沒錯,你是對的,我錯了

网友:
你好好想想銑床六面是怎麼精銑的
就知道虎鉗最重要的那兩個面了
答 案就是固定側(遠離自己的那個鉗口)及底板
固定側一般是用耐磨合金鋼製成的鉗口
當然也有夾軟料專用的生爪
鉗口有問題
銑出來的工件就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固定側是銑床工件的最主要基準面
所以鉗口都會設計為可換式
平常每個月要拆下清洗鐵屑及測量
有磨損就要上磨床或是更換

第二個主要的基準面是底板
底板不平的話
銑第三面時你再怎麼敲工件都不會緊密的和底面接觸
銑出來的尺寸就一定會有問題
底板一般不太會磨損
所以上花崗石平台校正大多是半年或一年一次即可
其實有在用的銑床
問題通常在於底座面
底座面生鏽也是最常見的
底板反而狀況都不錯
兩者有磨損只能上磨床修平
測量當然是上平台打表測了
打表測量OK以後
日後打表就是打底板就可以看出垂直度了
但底板放到最大通常只有6吋四方
所以一定要用精密一點的槓桿表來測量才會準確
公差一般要求在0.01MM以內(床台測量範圍為每邊6吋共12吋,所以公差要求在0.02MM以內)
當然鉗口也要打表
這樣平行度也才會有
所以裝上虎鉗後正確打表是要打兩個面的
底板若有問題
有些人會用間隙片下去墊
不過我會建議花一點小錢上磨床
因為用墊片的虎鉗銑出來的刀痕會比較明顯

不過因為打表很麻煩
所以除校正外
虎鉗都是不拆的
大工件或要上回轉工作台
會改用另一台美國銑床
這樣效率才會高一點
不會把工作時間全浪費在打表之上

底板打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平口钳S钳口后面的靠山(是不是叫靠山?)也很重要吧...钳口应该检验平行度吧...靠山应该要检验垂直度...但可能只有40公分不到..

这么短的距离.要检验出垂直度..用刀口直尺可能都未必太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磨几下工作台就挂了
润滑不会啊,不可以在台面加点润滑措施啊,又不是开电机转动主轴,那个盘的转动还是手扳的,又不用通电的,无电状态下调整立铣头的啊。安全简便,精度嘛绝对没有一般人打半天表低的,可以做到很高精度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不过手感决定精度

网友:
你这样很蛋疼,你这样搞还不如上百分表转一圈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办法好,不过手感决定精度
手工操作机床的人,手感确实重要,我虽然不是一直干这个的,但是手感能慢慢炼出来的,不练自然没感觉。这种盘柄如果一台铣床经常要挑换洗头角度的话边上随时备一个没啥过分的,毕竟都是已经是做机加工的,这种盘柄零时花点工夫找个下脚料做个一点也不难,磨刀不费砍材工。

网友I:
夹个百分表  在台面画圆 比你这省事多了 而且也精准

网友:
夹完活 对活打表就可以了啊 基本是最精确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夹个百分表  在台面画圆 比你这省事多了 而且也精准
光你把百分表座子吸牢再调整万向节时人家都把精度调好了,因为人家一手压杆,另一手要转主轴,感觉不对要用手去拍大铣头的,拍的时候表座可能觉得不够紧,你又要去锁紧检查表杆之类的,但是人家那边都拍铣头位置了在紧螺丝了。如果铣头的主轴的推理轴承有个一点点游隙,表的指针会震动的更晃眼,当然一般铣头主轴的轴承串动都会消除的,不过很多可以伸出伸进的钻铣结合的主轴还要检查停靠在最上点后严密的锁紧。百分表不一定准确可靠就是因为一般磁性座的稳定吸附,还有万向杆壁的力臂抖动,还要调整不能让探头露出过深,或者会掉T形槽坑里爬不出来的,

网友:
还是夹个百分表比较省事,不需要精确的看看刻度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提到调校机头...相信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百分表打表.

利用百分表.在工作台两个方向上打表...没错..这是很正规的做法..

很明显..这样调校出来的机头...一定是垂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机头的垂直度... ...

还是工作台打表好,平口钳有问题就应该修正平口钳。这样一劳永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