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电机低速正常高速转不起来

楼主(2012-08-24):
刚收了台z403小台钻,电机是后配的不原装的,一共五档调速,皮带调到速度最慢的2档正常运转,第3档勉强运转,第4档和第5档高速就转不动了,这是怎么会事啊?
原装电机是380V180W 2800转的,
我现在的电机是220v 250w 电流1.95A  2800转 ,配的电容是4μF
是不是电容太小了啊,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先用表卡下电流,估计电机用的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1.95A

网友:
一个是电机有效功率太低,二皮带太紧

楼主:
会不是电容太小了啊?

网友:
起步难吧,用和拨一下应该能转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老化,实际容量变小了呢?

网友:
标题

描述的不怎么清楚,首先,你的调速器是什么原理的?貌似我见过有两种调速原理,一种是电机内部已经绕成底中高速线圈,另一种貌似是用电容调速。具体原理不是很懂。不知说的对不对,还请师傅指点
    一般每50w的电机可选工作电容1-1.2微法。你的电容低了点,应选5或6uf的看看

网友:
20μF试一下,或许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讲清楚 就普通台钻的调速方法 调整2个皮带轮的大小来调速的

楼主:
顶起来 等专家来会诊

网友:
试试手转电机(不带皮带)有不有卡的?装皮带是不是太紧了?电机上的电容是原配的吗?可以加大点容量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转动电机不卡,电容是不是原配的我也不太清楚,呵呵

网友:
几位都说了,先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今天去买了4微法和6微法的电容,换上新的4微法的电容还是老样子,换上6微法的最快的档位还是不能正常运转,后来用了2个4微法的第3档位可以正常运转但第4档还是不可以正常运转,又用4微法加上6微法的实验转速还是不理想,这是电机有点烫了 就没有再试了,估计是电机功率不够啊

网友:
你不是问电容是不是小了?为什么还买4微法和6微法的电容?
不是告诉你试试20μF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今天去买个20微法的试试

网友B:
标题

用20uf大了吧?…,加大电容电机受不了。搞不好真是功率不够扭力不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0uf大了吧?…,加大电容电机受不了。搞不好真是功率不够扭力不够大~

20uf应该不大,我买的0618原配是250W、3相电机、380V,上家已改成220V,接的电容就是20uf,电机过我手后,我试转后也觉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