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轻微怀孕,我帮它放气结果。。。。。

楼主(2012-08-24):
929的电池有些气体我就想把气放掉,结果电池废了。。当我拿针刺破电池时火花伴随着一股气体涌出,电池温度迅速升高,吓得我赶紧把电池扔进了水盆里。过了好久我拿了出了量一下电压就剩3V左右了,充电也从不进去了。上网一查给电池放气的还不少呵呵

网友:
废了,锂电低于3.2就废了

网友:
废了  漏气就报废了  ~~
扎针的时候 估计扎深了 短路

网友:
手头有些鼓肚子的电池,一直没有处理。

网友A:
你的针扎深了。锂电放气我试过很多次,但是还是会怀孕。你那个是插深了,短路了。自然轻轻的把铝塑膜挑开,是ok的

网友:
没试过,看样子很刺激啊

网友:
我也扎深过,爆炸结束。

楼主:
拆个PSP电池芯让我绑929下面了,用着效果也不错。

网友:
事实证明,给锂电放气:危险,还用处不大............还是平时注意不要过充和过放比较靠谱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个PSP电池芯让我绑929下面了,用着效果也不错。
sure??可以试试

网友B:
锂聚合物极易燃,所以不让上航空件,曾经戳穿锂电池烧坏过衣服,听说有的还会爆炸,所以不用的锂电池我就直接丢到垃圾箱中间那个回收电池的小格子里,虽然肉痛,但是想想省下的去医院的前,还是平衡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聚合物极易燃,所以不让上航空件,曾经戳穿锂电池烧坏过衣服,听说有的还会爆炸,所以不用的锂电池我就直接丢到垃圾箱中间那个回收电池的小格子里,虽然肉痛,但是想想省下的去医院的前,还是平衡些……

楼上的正解,其实这也看工艺!有一些贵价的薄膜锂电就不会爆炸,类似高端平板电脑使用的那些,长达300多个充电循环都不会膨胀。也不会爆炸,最多只会漏液。航模上的动力锂电大部分都是用便宜的那种工艺技术,所以.....

网友:
锂电扔水了会短路,可能会加剧爆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时就想着给它降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谁告诉你的 低于 3。2就 废的?

扎的太深了,挑起来扎,捅破外皮就好~

你扎短路了,里面是一片一片的```碰上就短路了

精彩的是冒烟 起火,烧的就剩个电线和插头

网友:
怀孕后,绝对不能破腹产,应该直接扔掉

网友:
帅   !~!  稍微研究下锂电知识就知道自己做了多可怕的事了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A:
你的针扎深了。锂电放气我试过很多次,但是还是会怀孕。你那个是插深了,短路了。自然轻轻的把铝塑膜挑开, ...

呵呵 有这样 的办法啊  我的电池都是会变形状的

网友E:
有用针或者牙签挑破一点点,然后把空气挤出来。有些可以用,有些不可以用。反正就将就着,电池放久就这样。

网友F(2013-01-11):
我的放气 电池发热 直接烧掉了

网友G:
把针换成牙签,鉴定完毕

网友G:
针很危险,用牙签

网友H:
前两天我也放了,放完用胶带粘上继续用,目前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