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的充电器可以冲7.2V电池吗(镍氢)

楼主(2012-08-24):
如题

网友A:
电压还是低了点

网友B:
可以试试的, 我这么干过.
经常用手摸摸电池, 别太热就好.

网友C:
本人曾用充7.2v的充电器充8.4V的镍氢电池,且完全可以充满。但是你说的7.2V电池满电电压9V,若充电器输出电压是8.4V怕是低了些,如果是充8.4V电池的充电器那它的输出电压应该在11V以上完全可以充7.2V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