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哥轴系

楼主(2012-08-24):
在不断玩船的失败中。在一次上厕所得到的灵感。就有了以下的产物。
轴系的组成: 水冷电机架。  连轴器。轴。轴套管  。轴承。加油嘴。奖叉。
  先谈一下:水冷电机架的好处。适用于外转和内转的电机。从外转的2212-----内转的B3674 都可以用。
            连轴器:是高精度车床的产物。
            轴:是3MM的高速钢。上牙。
            轴套:是铝合金(铝管)内外管壁均匀。在安装中视轴的长短在平均位置加放了轴承。 例如30CM的轴长 里面就平均放着3个轴 承加上轴的前后一共5个。加油是为了不让轴心生锈不是用来润滑轴承。
            轴承: 是高速轴承。不进水。不需加油润滑。
            加油口:是4MM的铜件。
            桨叉: 是高精度车床的产物。 轴在高速工作时震不震桨他起重要作用。安装时桨根对好桨叉平面。要吻合。
            一个好的轴系 :不光轴要直  。还要对接电机处要直。  电机 ----轴系---螺旋桨 --都要在一条直线上工作才能保持5W转/分钟的工作量正常稳定。  不要过于相信轴有多直安上电机可以了。
我说我这个轴系是我原创相信大家没有意见了。不象某些人抄都叫原创。换个轴套和轴承就叫高科技首创。 希望新手不要被迷惑。一个好用的轴系大家都会赞赏的。
这款轴系还可以做长尾轴船用。就是整个轴系用舵机控制方向。电机架还要有所改良。还没见过有这类玩法。有空我会试的。

这样安装好后上电空转5W转/分种不震桨。

这样安装好后上电空转5W转/分种不震桨。

网友A:
虾哥,我上次买的一条轴悲剧了,装上船后发现桨叉位置的铝管没有车平,导致放上去的轴承也有一个凸面,一开船,那个震的,心都慌了,想拆可是粘的太牢,拆不下来,难道要杀死轴吗?那个纠结啊,然后就放那没玩了。呜呼,泪流满面兮~~~
     下次要检查好啊,不要让悲剧重演

网友:
 一套多少大洋啊?合适收套用来改船

网友:
不错,看着很好的轴系。

楼主:
这里只是介绍。不能说价格和联系方式。不想成为广告贴。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哥,我上次买的一条轴悲剧了,装上船后发现桨叉位置的铝管没有车平,导致放上去的轴承也有一个凸面,一开船,那个震的,心都慌了,想拆可是粘的太牢,拆不下来,难道要杀死轴吗?那个纠结啊,然后就放那没玩了。呜 ...

一定不是我这套轴系。

网友:
虾哥,我没说是一套轴系,我只是说其中的轴,你的电机架我没买,没车平的位置肉眼可见,我坑你做什么,需要淘宝单号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求教虾哥  我是新人 迷上了模型,想弄条65CM的O艇,请问一般65CM O艇是用硬轴的多,还是软轴的多?如果安装硬轴的话,是不是船屁股就不用装老鼠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 硬轴一般用告诉滚珠轴承的是不是不需要在做防水了?

网友:
有意入一套'请短信息告知'谢谢

网友:
这个轴系确实不错,我在用,不知道虾哥上厕所时怎么来的灵感! 难道是便秘了?还是拉肚子?

网友:
早就用上虾哥的这套东西,两个65CMO都用的,跑了一年多了,一点问题没有,值得拥有

网友:
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价格也好啊。呵呵。

网友:
早就该出来秀下了。确实设计合理!虾哥,你多几个马桶上的灵感哉!

网友:
我也在用~~~非常顺滑。就是加油加不到下面去,估计是里面有轴承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虾哥  我是新人 迷上了模型,想弄条65CM的O艇,请问一般65CM O艇是用硬轴的多,还是软轴的多?如果安装硬轴的话,是不是船屁股就不用装老鼠尾了?

以前大多是用软轴(就是老鼠尾那种) 现在多用硬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