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继续不务正业 红外2通鸡腿控完工

楼主(2012-08-25):
不做小鸡,继续折腾红外设备。感谢球球的创意,用wii的山寨鸡腿控改造了一只控,手感非常不错。与之前制作的0.41g接收配合,室内拉距离9m毫无鸭梨,作为起居室飞机设备这点距离绰绰有余。
内脏:

看看前面5颗发射头:

握在手里感受一下:

红外发射机3兄弟:

电路制作资料:http://blog.goo.ne.jp/toko0131/e/39f6e7535affc1efe75f875fb61323b9
与之配合的2通接收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8738&extra=page%3D1
2通接收机电路制作资料:http://www.oyajin.jp/~toko/pic/0031/index.html

网友:
很不错,我也有一个闲置鸡腿

网友:
  鸡腿手感就是好呀

楼主:
标题

哈哈感谢3位捧场,特别感谢坐藤椅的球球。

网友:
很像刮胡刀啊

网友A:
我也同路晒晒我的双面板,用感光发制版。红外接收,4通道的。两路电磁舵驱动1路有刷电调带4路舵机信号输出!呵呵!

网友:
 这么多灯头想失控都难,楼主有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羡慕会做板子的,手工刻tmd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路晒晒我的双面板,用感光发制版。红外接收,4通道的。两路电磁舵驱动1路有刷电调带4路舵机信号输出!呵呵!

我致力于往轻了小了弄,新做好的给力版电磁舵2通接收,电磁舵输出最大40ma。
自认为刀工有进步了。

网友B:
x兄,刻电路板可以用电磨磨出来,比刀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兄,刻电路板可以用电磨磨出来,比刀子方便

上次进的pic都被折腾完了,现在又进了一批,下回试试用电磨,是用砂轮片吗?

网友:
直线可以用轮,转弯用小钻头磨,反正也是手工活

网友:
好办法,下次试试用电磨。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下,貌似电磨不太好用,还是刻刀用着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下,貌似电磨不太好用,还是刻刀用着顺手。

再顶刀手

网友:
材料、价格明细单!强顶!

网友C:
刻电路板不如用三氯化铁腐蚀法好用。

网友(2012-11-01):
都太强悍了

网友:
这个要顶n学习了

网友(2013-01-19):
学习了,慢慢研究。

网友(2013-07-18):
能介绍一款烧录用的工具吗???最好有购买链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刻电路板不如用三氯化铁腐蚀法好用。

此法,流行于90年代!!

网友(2014-02-04):
pic要烧录什么,发个给我,那个网站进不去啊

网友:
我烧写的时候出现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received data error

网友D(2014-03-20):
请教一个问题:
    我买的红外接收,1只MOS管的那种,带不动电磁舵机怎么办,其实我拍的是绿板的3只MOS管的那种。它发来的是红板的只有1只MOS管,看后我就怀疑,问店家他说没问题,我一试结果带不动电磁舵机。问他他不回,然后就离线了。只有请教能人帮助想个办法,不能就这样废了!能否加上MOS管(00BF N沟道场效应管),增加戴载能力。我查了一下00BF输出4.2A。如何加上?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
    我买的红外接收,1只MOS管的那种,带不动电磁舵机怎么办,其实我拍的是绿板的3只M ...

请教不敢当,这里分享点儿折腾的经验。不带阔流芯片输出直接驱动电磁舵的接收电磁舵驱动能力比较弱,对电磁舵制作有较高的要求,可以试试150Ω左右的线圈(如果没有成品的话,只能自己绕,可以用0.05mm的漆包线),另外铰链部分要尽可能的减小阻力。自己在后端加阔流让电磁舵通道的驱动能力加强是可以的,不过不是1个N沟mosfet可以搞定的,需要搭一个H桥,用2颗N、2颗P一共4颗mosfet才行。另外如果只是2通道接收,对重量又不是太纠结的话,可以用L9110s电机驱动芯片,用sop8封装的,焊接相对比较容易,重量增加也还能接受。把接收的正反面拍2张高清照片上来,我可以试试帮你把接线图标在上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不敢当,这里分享点儿折腾的经验。不带阔流芯片输出直接驱动电磁舵的接收电磁舵驱动能力比较弱,对电 ...

发去图片麻烦你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去图片麻烦你啦!

从图上没有看到电磁舵的接线焊盘,也看不清mcu的2、3、6、7脚的走线,这个接收可以是2通的也可以做成3通,完全由固件决定。假设它是两通的,电磁舵的接线很有可能是这样: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和卖家告诉你的接线相同,那可以用L9110s按下图接线来阔流:

如果我的猜测错了,请告诉我电磁舵正确的原始接线方式,我来重新画过。

编辑说明:既然图画错了,俺就撤掉了,反正后面的帖子里已经补上了正确的接线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没有看到电磁舵的接线焊盘,也看不清mcu的2、3、6、7脚的走线,这个接收可以是2通的也可以做成3通 ...

谢谢!辛苦了。这是我从他的网页上的视频截图。按图接线电机没问题,100欧电磁舵机根本不动。第二张图就是00BF,真是......
另外,他这个接收机片子是不是就是个***呀?你知道型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辛苦了。这是我从他的网页上的视频截图。按图接线电机没问题,100欧电磁舵机根本不动。第二张图 ...

哈哈,原来是这样走线的。
图来了,如果需要阔另一个通道可以再用一颗L9110s,并参照方向舵的接线:

这样的接收机,我猜电路都大同小异,以前群里自制时是用的PIC12F509,直接用田中写的固件,做3通用时,芯片输出电流25ma,按说应该是能带动100欧姆线圈的电磁舵的,只是不太给力。他用的芯片是不是PIC12F509就不太清楚了,上面都打磨掉了,这样8脚的芯片太多了,会编程的自己写一个接收机固件也不是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来是这样走线的。
图来了,如果需要阔另一个通道可以再用一颗L9110s,并参照方向舵的接线:

谢谢!奥,原来是单片机,麻烦你了,跟你学了不少东西。有灵敏点的电磁舵机吗?如果有买俩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来是这样走线的。
图来了,如果需要阔另一个通道可以再用一颗L9110s,并参照方向舵的接线:

它是这样接的

网友:
嗯,这样和原来田中的方案一样。单片机的脚位和通道的对应关系都一样。

网友(2014-06-24):
新手入魔,禁不住红外控和接收的诱惑,开始动工,请教楼主几个问题:1、图中1处,直接接地就是38KHZ?
2、图中1处接地后,2处的10K电阻有什么作用?这样不成了单片机的第4脚既接地,又通过10K电阻接5V电压了吗?
3、摇杆电位器用5K的可以吗?只有5K的了。
急求解惑,感激不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