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起飞一蹦一蹦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5):
准备起飞一蹦一蹦的怎么回事  飞起来感觉还是有一高一下的。我没装 超声波和CF?
   好20电调 2208电机  终结者I号 飞行器 330mm轴距 迷你 四轴飞行器 机架/F330 MH1156

楼主:
另外飞想来的时候 机子有时突然自己加速升降。。

楼主:
还要子弹 转圈圈了。。怎么搞。。

网友:
你是不是开了定高功能?

网友:
我的JJ开定高就这样蹦,而且有时候还失控

网友:
谁能告诉我,我有问题想发帖,怎么发呢,我怎么没有新帖按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没装 超声波和CF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没装 超声波和CF啊 。。

没装超声波就没有低空定高功能,在低空就会上下串动,
没有装CF板,在高空就没有定高功能,同样也会上下串动,
所以,你要加上超声波和CF,飞行中才不会随油门一串一串的,
就会稳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装超声波就没有低空定高功能,在低空就会上下串动,
没有装CF板,在高空就没有定高功能,同样也会上下串动,
所以,你要加上超声波和CF,飞行中才不会随油门一串一串的,
就会稳定很多
兔子就是装了超声波定高,发觉定高在一个高度开始还可以等过些时间(1-2分钟)就慢慢的下降,又要给油门。大家有这现象否?

网友:
振动大了 平衡好桨和马达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超声波也一样

网友:
如果振动大可以先降低主稳定度如果有好转 肯定就是振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振动是太大了,感觉这机架还没铝的机架好。平衡好桨和马达试下 怎么调啊 感觉子弹花圈圈也有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超声波的问题,你超声波拆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超声波也一样

1.如果你只安装了超声波,没有安装CF模块,你要做三件事情:
   首先,接上超声波;第二,打开调参软件,在传感 器选择区勾选上超声波传感器
   第三:在自定义功能区,定义定高功能
(如图1示,我这种勾法,是指六通道任一个位置都有定高功能,
五通道的低和中开关有定高功能,实际使用中只要你使用的通道选上定高功能即可!)
图1:

2.如果你只安装了超声波,没有安装CF模块,你要做三件事情:
   首先,接上超声波;第二,打开调参软件,在传感 器选择区勾选上超声波传感器,并勾选上磁传感器和气压针选项.
   第三:在自定义功能区,定义定高功能
(如图2示,我这种勾法,是指六通道任一个位置都有定高功能,
五通道的低和中开关有定高功能,实际使用中只要你使用的通道选上定高功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是太大了,感觉这机架还没铝的机架好。平衡好桨和马达试下 怎么调啊 感觉子弹花圈圈也有关系

有飞控调参软件你没有安装吗?

网友:
只有朗宇电机的子弹头比较好 买个其他的全都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