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更换刀柄的微型主轴 内部结构和换刀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2-08-25):
快速更换刀柄的微型主轴   直径30mm,刀柄才1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速更换刀柄的微型主轴   直径30mm,刀柄才15mm
早就有了,实物我买到过3个。标准名称是15T的,法兰最大30毫米,刀柄圆锥大头在20来毫米是吧,忘记了,是前年拿到的。感觉这种刀柄还是不合适我就转让给模友了。我认为这种过度换刀柄成本太高,目前这种15T过度柄一个要500元以上人民币,这是何等的开销啊,你一般也要配4-5个刀柄吧,这样就要2000-3000元采购这个过度刀柄。世界上DIY者肯定难以承受,这不符合DIY的精神,我们要的是比市售的产品更个性化更便宜的玩意,所以那3个刀柄200元被我卖掉了。我的三个是日本雅玛武的,比你图上这个高端多了,就看ER螺母好了,我的三个螺母都在里面压了一道推力轴承,防止螺帽与ER夹头之间的干扰磨损,并提供更高精度的维持。那三个是ER11的螺帽。所以对应的情况是它最大只能装夹6-7毫米的柄,极难做到8毫米的。其实DIY主轴换刀的话并不适合做30以下的刀柄,国内那些木工机床厂开发BT20之类的都可能钻进胡同了,过度刀柄太贵了,BT20类刀柄是不是要500元一个啊,如果不低于100元/个很难产销扩大,卖得少就越贵,越贵就越没人敢采用。当然雕刻机(非金属与轻金属类)用的刀头品种并不算多,4-5个应该够用了。远比铣床类加工中心简化,雕刻立体复杂件可只用一把长杆球头刀。铣床类的要开发很多刀柄,柔性攻丝,可调镗刀类的那就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换刀锁刀机构很小巧,适合这种小雕刻机主轴用。改自动换刀也方便改,

网友A:
其实自动换刀柄技术不一定非要用到拉钉这种设计的。很多自动车床快速弹簧夹都可以瞬间强力装夹的。最廉价的就是仪表车床类似R8型弹簧夹快收紧机构了,这个可能源自瑞士的伯尔尼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螺纹拉杆超快速释放拉进尾端螺纹的一颗长棒弹簧夹,这种结构可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我用过那种万能磨刀机,发现砂轮盘的更换是非常的不便,需要用一把非常别致的扳手才能够着碗型砂轮深处的螺母。虽然类似角磨机的扳手但是比角磨机扳手要奇怪难用的多了,所以有可能的话发展那种砂轮轴快速更换的磨刀机,钻床也是可以快速换钻头柄的,总之快换免匙的设计确实很诱人,确实大幅提高效率。关于刀柄的快换我也有了个人的设想。滚柱闭锁绝对有前途,比滚珠子闭锁要强力,甚至说完全可以超过爪瓣型的拉力。
下面是我前几天写的。
【原创】DIY制造之自动换刀构思(滚柱闭锁简单可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6887

网友:
不错的帖子,为大家打开了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了,实物我买到过3个。标准名称是15T的,法兰最大面积30毫米,刀柄圆锥大头在20来毫米是吧,忘记了,是前年拿到的。感觉这种刀柄还是不合适我就转让给模友了。我认为这种过度换刀柄成本太高,目前这种15T过度柄 ...
你这几个小夹头没卖给我太可惜了,和我的ISO20的规格一样,我只有一个夹头,没办法换刀,浪费主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东莞的话可以请人家数控车上车的,不难造的吧,你花千把元请人帮你车几个就可以了。螺帽买不到带推力轴承的就偏心箍螺帽用用也没啥问题的。高级点用弹簧夹强力装夹的数控车,打通孔先车内锥孔与再车ER外螺纹,然后车法兰再车7:24锥度,最后截断,高级的车床几分钟一个就出来了,磨床都不用上的。

楼主:
这个主轴比15T还要小,看看外形图,也有自动换刀式样的,气动换刀的

http://www.nsk-nakanishi.co.jp/industrial/new_products/nrr3060.ph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轴比15T还要小,看看外形图,也有自动换刀式样的,气动换刀的

http://www.nsk-nakanishi.co.jp/industrial/new_products/nrr3060.php
确实是小了很多,不过我觉得越小越难以普及,成本更贵吧,拉钉不会是刀柄整体生的吧。总之成本没法降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自动换刀柄技术不一定非要用到拉钉这种设计的。很多自动车床快速弹簧夹都可以瞬间强力装夹的。最廉价的就是R8型弹簧夹快收紧机构了,这个可能源自瑞士的伯尔尼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螺纹拉杆超快速释放拉进 ...

R8 这个
我们团7045的正搞自动换刀
能不能发点图片和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R8 这个
我们团7045的正搞自动换刀
能不能发点图片和链接
7045是铣削型的,刀具的刀柄跨度大,小刀3-4毫米,大到20毫米,很难用一个弹簧夹通吃啊,所以我说的类似R8型快换刀柄适用的是雕刻超高速薄切削,因为雕刻机使用的刀柄都是跨度很小的,一般可以使用一个弹簧夹通吃一种定柄刀具,比如公制的选6毫米,英制的选6.35毫米,不光有很多型雕刻铣刀,还有很多柄径固定但是钻刃不同的钻头来钻孔,所以7045的机床还是要回到拉钉类换刀方式上的。比如楼主的这种小直径主轴使用弹簧夹3.175定柄的可以购买到0.20-5毫米的钻头,5丝为一档吧,还是很容易采购到,所有柄径误差都不会超过一微米的,跟滚珠直径一样统一的。每次换装后对一下刀的深度就可以了。

网友:
好精致的刀柄

网友(2019-12-11):
好精致的贴,受新人的膝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