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微步双翼机秒炸[已补图]

楼主(2012-08-25):
电机 2820kv900
桨    11寸
电池 3s 2200mahx2 3500x1

第一次:轮子小,飞机重土地无法起飞,倒栽葱收场
第二次:手抛,出手后油门最大,飞机严重低头(原设计电机位安装),拉升降舵无效,3米高度坠机,下翼触地被桨打裂,收拾回家

总结:1 双翼必须有起落架,受场地限制较大;
       2 推油低头严重不知道是电机过大还是推力线问题;
       3 太重的飞机首飞最好还是滑跑;
       4 感觉产品还不是很成熟,机舱布局,设计上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装机及其繁琐

网友:
忘掉痛苦 继续向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 2820kv900
桨    11寸
电池 3s 2200mahx2 3500x1
第一次:轮子小,飞机重土地无法起飞,倒栽葱收场
第二次:手抛,出手后油门最大,飞机严重低头(原设计电机位安装),拉升降舵无效,3米高度坠机,下翼触地被桨打裂 ...

兄弟,必须用4s电池才好飞,我起飞重量2600克,狗2和1wmah4s电池飞行感觉还可以,比天行者灵活很多

网友:
安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3s动力足够了,就是对场地要求高点,必须有硬化的平整路面,还有就安这机的起飞重量来说起落架软点
对epp来说这点伤小问题

网友:
我以非常同情的心情向你表示慰问,同时也感到厂家在这方面没能给出起码的技术指导是一个缺失。没有看到你的首飞视频,但从你所描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飞机的重心没有找对,严重靠前了。我的这架飞机的重心在上翼前端碳杆靠后一厘米处。你的新飞机首飞就放了三块电池,而且重心没找对,那它一定是飞不起来的。在没有把重心搞好的时候,真不应该用手抛的方式来起飞,那样损失会很大的。而重心找对了时,如果是用手抛,2公斤左右,站在原地抛掷都可顺利起飞。任何飞机在首飞时,应该把舵量放小些,动作太大会让人措手不及的,在试飞阶段,不应该把飞机搞得太重。我能用3.5公斤滑跑起飞,那是因为重心没一点问题,动力也足够的情况下飞的。希望你总结经验,搞好重心,祝你再飞成功。

网友:
我猜测你的三块电池可能都放到了机头位置了,那样肯定不行,这架飞机的肚子很大,可以往后放置电池,前面放置些软泡沫,对降落时造成的冲击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新来的起落架我没有用,的确很软,轱辘也小,对我这个经常在土地上起飞和载重总在2.7-3公斤的来说,大轮子和结实的起落架是必须的。

楼主:
程老哥就是热心,图都上了哈,电池确实在机头,重心应该没错,上层机翼前缘9cm处,3块电池放机头正好平衡,加油严重低头,飞之前发现电机有问题,不带桨推油健康值就降到15,不过飞的时候是手动模式,副翼升降舵角都调的最小,就方向略大
先吃饭一会补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老哥就是热心,图都上了哈,电池确实在机头,重心应该没错,上层机翼前缘9cm处,3块电池放机头正好平衡,加油严重低头,飞之前发现电机有问题,不带桨推油健康值就降到15,不过飞的时候是手动模式,副翼升降舵角都调的最小,就 ...

啊,不带桨你的电机就是那个状态?汗!重心搞对了也严重低头?我真是晕了,是不是升降舵的状态不对了啊?我飞过不少飞机了,双翼机,包括改造的双翼机和三翼机,那是非常好飞的飞机,尤其是起飞是非常容易的。等待你的图片看看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不带桨你的电机就是那个状态?汗!重心搞对了也严重低头?我真是晕了,是不是升降舵的状态不对了啊?我飞过不少飞机了,双翼机,包括改造的双翼机和三翼机,那是非常好飞的飞机,尤其是起飞是非常容易的。等待 ...

是不是螺旋浆安装反了啊?我起飞重量2600克,能否也用3s飞呢,要不明天试试

网友B:
我的新双翼机在下面视频的第二段双翼飞行中,起飞重量在3公斤,因为戴上了NEX5C,60-70%左右的油门,滑跑不到十五米轻松起飞,平飞时只用35-45的油门。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MzI0NDY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双翼机在下面视频的第二段双翼飞行中,起飞重量在3公斤,因为戴上了NEX5C,60-70%左右的油门,滑跑不到十五米轻松起飞,平飞时只用35-45的油门。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yMzI0NDY4.html

轮子改大号了吧

楼主:
图放在1楼了,请大家看看哪装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螺旋浆安装反了啊?我起飞重量2600克,能否也用3s飞呢,要不明天试试

桨装反这种事不会有,顶着墙推油门尾巴明显上翘,地面猛给油会前滚翻,说明推力线应该没问题,有低头力矩
病根应该是低速时油门过大,低速机翼没有足够的升力抵消低头力矩,才会扎头,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子改大号了吧

是的,轮子用的是很大的,总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起飞。
我看了你装的飞机,很是细致,连接收机都做了保护。可是,我发现你的电机好像很小啊,电池都在头部不说,连发射机都放到了头部,后面的电机又很小,而你说重心是在9厘米处,我感到困惑不解了,你的飞机后面有那么重吗?你确定重心位置是在上面翅膀的箭头部位吗?疑惑重重。

网友:
接收机这么远?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