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垃圾变频器启动,X-Y轴就自己突突的移动着, 关注着立刻拔掉电源

楼主(2012-08-25):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垃圾变频器主轴启动,X-Y轴就自己突突的移动着, 关注着立刻拔掉电源。

---串接拆机双π型滤波器在变频器的220V输入回路中,上电-启动主轴-x-y-z斯文不动 成功!
   *干扰源确定,因为我是电脑 开关电源 伺服驱动 多点合一集中一点良好接地,干扰源看来是变频器的1-15KHZ的调制频率所致(因串之前我努力改变了调制频率无果),,,
*注意拆机滤波器铁氧体上面的漆包线线径要足够粗,电容耐压值不能低于变频器输入电压值!
如图,--今天不知怎么啦一次只能发图片一张,这个帖子我发料三次才上去,,,,辛苦啊

网友:
其实,这个和洋垃圾滤波器是一个原理,想省事的直接买个合适电流的滤波器装上一般就好用

楼主:
有些人问得比较细腻,现在我将主体双π型变频器滤波器的主电路。
电路说明。L1-L2 一个铁氧体铁芯,
L3-L4一个铁氧体铁芯,就是两个铁氧体线圈哦,
---串联在220V输入回路里面的哦
---里面的电容器0.1-0.2微法,耐压250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滤波----变频

网友A:
220----滤波----变频

网友:
滤波器是接在变频器的前还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