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机

楼主(2012-08-25):
刚买了1.9米赛斯纳,飞了一次。飞机太大了,安装、运输都很不方便

想选一款1.3-1.5m的,有一点像真的epo,最好漂亮点儿的机型,请推荐,谢谢

网友:
 楼主是时候要进阶飞好点的机机了。领航:小可爱-EP 轻木电滑翔 可以拆开机翼运输 很方便的说 翼展1.1米 。
全轻木兰精灵电动滑翔机 热气流时光鸟那家店出品的低端机,机翼可以拆开3端运输,你买一个200块钱的滑翔机专用背包就可以很轻松连遥控一起装下去了。
MINI DLG 十月航空俱乐部出品的好东西  无动力手甩滑翔机。买他们出的专用铝箱可以装下2辆而且价格不贵。还可以当山坡机用
小电动轻木 P51 像真机 民工野营馆那边出品的廉价轻木机 空机才120元 p51可以玩很多3d动作。
arkzone Ultra Micro Ember 2 微型机 地平线出品的室内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室内薄膜机,机身极其迷你 20克的飞行重量~。~最后是三栖怪物 Gemini 空机160~140元左右,只要电调和遥控接收机做好防水处理,就可以海陆空任飞。翼展520,机长750.你随便拿个购物袋都可以装下去。

PS:如果你还想玩另类一点,非常休闲的可以选择2通道 1.2米 双发 遥控盘鹰 288全套。飞得很慢很稳很休闲,就是配套的遥控手感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考虑的是epo的像真机

网友:
 楼上的我不是打击你,要想爽飞,epo的肯定是买FMS的。静态级别的精细做工,问题是那巨大的个头,运输和你的小塞一样困难。小epo机是有但是翼展小 机身脆弱 做工丑陋。你喜欢不。稍微飞远1点点你就肯不清姿态了。如果实在是要买小的,推荐F4u 白板 90~100块的价格,比较好飞。
飞机参数:

全长:                            750mm
翼展:                            880mm
起飞重量:                      450g

材料:机身机翼都是EPO

2212 KV 1400 配8060浆

11.1V 1000MAH -1300MAH

这个价格够买民工那边的轻木p51了。 如果楼主要买练习机 可以考虑Flylite 慢速机 这机我玩过,速度慢 外型逼真,装机简单。只要买多根碳片或者1mm的碳管加强一下尾翼就可以爽飞了,而且改4通也不难。不过这机子淘宝上已经没有多少货了。动力只需要2204~2208 2s电!动力需求很低,价格便宜。

网友:
我现在飞的是海豚函道/背推双用的,翼展1.1m左右,几乎不需要改什么,精度很好,滑翔性能也很好

网友:
练手的话 MD小塞就行
如果大一点的 淘宝上有那种1.56米的塞斯纳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1.9的塞斯纳。。。。飞起来肯定很霸气

网友:
1米内,涵道选T45,螺旋桨选T34.  1米左右的, 巨嘴鸟吧,收放起落架和襟翼都有了。  1米以上的, 就FMS的像真机吧, 都1米4级别的

网友:
技术好就T45

网友:
 T45  好飞的很,和塞斯纳差不了多少!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

我已经买了EPO的A36,造型漂亮,还带电收放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