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花屏或白屏 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5):
我的 futaba 10c有一个月没有用,现在开机屏幕花屏或者白屏,不知道怎么处理!
开始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充电后还是故障依旧,现在一直开机10分钟情况没有变,请问谁遇到或,怎么修理,或者有高手帮我修修,谢谢啦!~~~~~~~

网友:
因为反日所以..........;

网友:
不是排线出问题了就是屏烧了~·~·建议维修或者返厂

网友A:
回复 楼主:

 液晶屏的问题  液晶屏的时钟频率可能和它本身软件里的设置有偏差了  就出现不扫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的问题  液晶屏的时钟频率可能和它本身软件里的设置有偏差了  就出现不扫屏了

看起来有道理 怎么解决呢?刷系统吗?

网友B:
按住END,旋转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END,旋转拨轮

这么简单啊 我去试试 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