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pp3D机加强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2-08-25):
epp3D机加强的主要方法是什么???是随便加强的还是有一定的规定?还有EPP板除了淘宝上有卖的,地方上什么地方还有得卖啊????

网友A:
碳纤维。你可以用d板

网友B:
碳杆 碳片

网友C:
EPP比较软 加强较麻烦一些 大同小异 保证强度的前提下越轻越好 机身 机翼 各种支撑随意了

网友:
在不超重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