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上安装一个还是二个行程开关?

楼主(2012-08-25):
看到一个商品雕刻机,Z轴的上方有一个限位开关,是限定向上运动的,下向没看到。难道向下限位是通过软件实现的?

网友A:
一般一个就行了上下限都用它包括原点

楼主:
原帖由
28.
于 2012-8-25 14:27 发表
一般一个就行了上下限都用它包括原点
谢谢你,朋友!

网友B:
原点用它不难理解,向下没有超程极限开关,在系统可以设定那个方向的最大行程输出,但会不会有手动操作过头的现象?

网友C:
我是上下都有装,不过感觉下的装了也没用处,只在试机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