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8-25):
我爸想吃用石磨磨的豆腐,我想给他做个电动石磨,昨天在工地白得了个鼓风机,想用这个电机做动力,
然后在去淘个减速机,这个电机的铭牌,有点看不懂,请懂的朋友帮忙看看,在有我的石磨有50公斤,
不知合不合适.

这个是异步电机

这个是异步电机

楼主:
这个电机的铭牌

邙了

网友:
这个电机半马力,也就是三百多W,
2820转/分,,
要减到60转/分,减速机要差不多50:1,
功率小了点但可用.注意带水加料才能起得动,否则要手推下助起动.

网友:
加减速没问题了!楼上都帮你算好了!要不再慢点!1转/2秒!力气更大!豆浆磨的香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面的电压和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电机可以通过抽头不同,用于110V和220V,
电流是110V时,7A;220V时3.5A
看到有离心开关,电容起动是确定的,
你看下电容,有几个?或电容上几根线?确定是不是电容运转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笑,让他试了就知

网友:
顶关键字 老爸想吃 石磨豆腐

楼主:
回复 网友C:

JY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 ,一个电容,电压乘电流不是770w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JY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 ,一个电容,电压乘电流不是770w吗。

770w是输入功率,这种电机效率很低,额定输出功率是1/2H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网友:
减速选100:1吧,减到30转/分感觉好点。

网友:
打打豆浆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