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元买控是个很纠结的问题,不上不下 【月经贴】

楼主(2012-08-25):
买了SK720后,预算用掉了一半,现在只剩3000元了

目前有华的D10玩小鸡,JR的DSX7玩450有副翼,现在用SK720玩无副翼的话,7通道的控通道不够用

可是只有3000元了

想要能兼容DSM2的控,貌似只有DX8了,但是DX8的通道还是有些少

唉,莫非只有攒钱买DX18么?

PS:玩无副翼还是用小卫星方便

月经贴,大家使劲的拍砖吧!

网友:
3000还怕买不到控。。。T8便宜呀。。但接收贵。。JR不错。。外样花巧多。。而且重/最主要的模式多。。。

网友A:
要那麼多通道有神馬用, 放飛弹? 起落架? 於煙幕? 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那麼多通道有神馬用, 放飛弹? 起落架? 於煙幕? 航拍?

SK720可以设置多感度,切换平衡模式等。

楼主:
看到JR的11X ZERO DSM2 版了,还可以换高频头

继续观望。

网友:
SK720不需要你说的那么多通道,一个gear一个AUX2就够了,对应斜盘和尾舵感度通道,自平衡开启是和斜盘感度绑定在一起的,没仔细看说明书啊你。
8通的XG8绰绰有余。
SK720的要领是别用传统接收,要么SBUS要么卫星,不然你有100个通道也别想分设斜盘和尾舵感度。

网友B:
华科尔的控和SK720接,只能用传统接收模式,所以不能分设两种感度,这和通道数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换卫星或者SBU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控和SK720接,只能用传统接收模式,所以不能分设两种感度,这和通道数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换卫星或者SBUS就行了。

多谢指点。一个陀螺仪搞那么多功能,整的我头晕,回头再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你都有DSX7了,直接上DSM2制式的卫星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有DSX7了,直接上DSM2制式的卫星就完了

嗯。我以为通道不够用,准备再入个控,呵呵

网友:
没看懂,继续潜水

网友:
3000元的控还不上不下

网友:
T8FG不解释啊!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懂,,,

楼主:
呵呵,看JR的11X能换高频头,日后还可以玩FPV等等,动心了

网友:
T8 手感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