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Z15-G总是不能如期发货测试GH2视频(只有一个是航怕镜头)

楼主(2012-08-25):
因为Z15-G总是不到,没事测试了一下GH2的视频效果,航怕镜头和最后一个镜头是索尼NEX5拍摄,原视频GH2画质完胜索尼NEX5,流畅度和画质比5D3还要好很多。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MDY1MjMy.html

网友A:
天上飞飞机 地上推火车

网友B:
奶昔其实很冤枉,用奶昔拍的视频画质确实不如GF2,但问题不在奶昔本身,问题在于那个16mm的广角镜头,这个镜头边缘锐度奇差无比,大大的影响了大家对奶昔的看法。

另外,奶昔最近也被破解,破解后的奶昔流码可达到48M,加上50帧的拍摄,再配上一个好镜头,轻松秒掉G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上飞飞机 地上推火车

地面是电动火车拍的,轨道不是很顺滑正在改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奶昔其实很冤枉,用奶昔拍的视频画质确实不如GF2,但问题不在奶昔本身,问题在于那个16mm的广角镜头,这个镜头边缘锐度奇差无比,大大的影响了大家对奶昔的看法。

另外,奶昔最近也被破解,破解后的奶昔流码可达到 ...

破解NEX5已经有成功的了,为了视频质量换一只好点的镜头也没什么难度,但是Z15的兼容性就没有前两项这么简单了,而GH2机身可以搭载两枚镜头与Z15配合使用,所以目前解决画质问题还是考虑GH2吧,我现在用的是80M码流的1080i方式感觉还不错,回头把NEX5破解了再比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破解NEX5已经有成功的了,为了视频质量换一只好点的镜头也没什么难度,但是Z15的兼容性就没有前两项这么简 ...

1080i下80M码流稳定吗?我的GH21080i模式下最大码流只能到42M,设48M就死机。只有1080 24P下就可以到66-100M码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80i下80M码流稳定吗?我的GH21080i模式下最大码流只能到42M,设48M就死机。只有1080 24P下就可以到66-1 ...

网友(2013-05-20):
破解过的gh2  60兆码流的漂过。以下为GH2航拍。优酷有压缩,但也比nex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