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手高手来看下这样装斜电机到机架上可行不

楼主(2012-08-25):
新手老手高手来看下这样装斜电机到机架上可行不

网友:
每个都这样装,飞起来没有问题,
但效率不高,稳定性不好,
建议电机轴垂直于四轴所在平面......

网友:
LZ看来是想作一个稳定性好的四轴,不防一试。

网友:
我认为这个有利于稳定,楼主是不是也这样想的,所以才这样装的,有待实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主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吧  不是斜这装电机 稳定跟好吗?

网友:
这样装的问题就是必须所有电机的角度都一样,精度要求还是挺高的,楼主打孔的时候就要考虑孔的角度,不知楼主是否看过在下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电机角度调整的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