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修复过严重过放的锂电池??

楼主(2012-08-25):
有没有人修复过严重过放的锂电池??飞机和电池一起飞丢,二十多天的后找到了,,但电池严重过了,11.1V3S的电池,只有1V了,,,呵

网友:
扔了吧,锂电过放是不可逆的,不可能修好了

网友:
1V未试过,试过4.7V能复 活的。

网友:
请问下为什么会丢了20天才找到,而没被别人捡去

网友:
标题

控里面的锂电是聚合物的,11.1v,3s的,有次忘关控了,也没报警,第二天电池大肚子了,鼓得都快炸了,用万用表测不出电压。没办法,没有替代的电池了,用针撮了很小的眼,三颗都放了气,然后用透明胶封好,放了一天,自己回电了,不过只有2伏多点,b6无法识别,就用手机的座充一颗颗给冲,冲到3.6时b6就可以识别了,然后用小电流充,目前电池还在服役 。仅供参考,如发生事故,与本人无关,哈哈

网友:
用A6充电 可以救活

网友:
Cp电池忘了取,一夜变成球形。。。。测电压无显示了,直接插上cp自带的充电器,冲了一会儿满了,飞,还是8分钟。今早起来看,电池自己消肿了。。

楼主:
正在尝试中,,,,把每个电芯换下来单独充好像能充进,原来每个电芯才1V,现在3.3V了,到时再组合回去用平衡充再充饱看一下。。。

网友:
 我也是自动流产 不过是被气体挤爆了电池皮 裂掉了 后来电压变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失控飞山上去了,我这没人玩这个,大家都知道只有我玩,,所以二十天后让人一小朋友捡到送还我了,给了他五十块,呵呵,,电子设备都没事,就是电池在长江过放,只有1V了

网友:
 太节约了!

网友:
我的控电也是一样没关放完电,不过放几小时后,回升到2V,A6可以识别充电,现还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个试验品嘛,反正还有电池能用,,哈哈,快修复好了,到时看一下和原来到底差在哪  重要折腾

网友(2013-04-20):
楼主你是怎么修复的,我的电池也坏了,用A6吗

网友:
0.4V的呵呵路过。。目前仍然在服役

网友C:
哈哈控电忘关了  估计0V了  上A6半天没有显示充电  等了5分钟左右就充进去了   哈哈 现在用的蛮好的 无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控电忘关了  估计0V了  上A6半天没有显示充电  等了5分钟左右就充进去了   哈哈 现在用的蛮好的 无怀孕 ...

请问用A6充过放电池加保姆么

网友:
只要不胀气 过放再严重也就丢点容量。反复充放几次就行了。胀气了才要当心。所以大肚子的电池最好别贪便宜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