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亚托600N,请各位高手帮助

楼主(2012-08-25):
新手刚到的600N,独自装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下手。正在琢磨中,有问题的话,到时候请各位帮忙。
现在不知道装机的顺序,请大家指点。
第一步是不是先组装旋翼呀开始呀,然后像离合器之类的在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安装,等等........。

网友A:
按说明书装啊!没装过亚拓的。但我装机一般先从喜欢的地方和精致地方开始,比如先装旋翼头组和尾波箱组,再装机身把机子立起来,大飞机不像小飞机那样需要边装边布线,一般都能把空机装完以后再装入电子设备。

网友A:
注意,打螺丝胶一定不能偷懒!该打螺丝胶的地方说明书上都会有提示,总之金属件必须打螺丝胶就对了。但也不能打太多免得以后难拆。建议找几个装机贴参考参考。

楼主:
主旋翼装好了,可是看着机身的图纸直冒汗,不知道要反几次工.....。

网友B:
慢慢装吧

网友C:
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机身内部件先装在一侧的侧板上,最后把另一侧板装上。如果不熟悉,就先不要上胶,以免返工时拆着麻烦,等都装好了,确认没有落下部件,重新检查,该上胶的螺丝上胶。

网友D:
新手600N? 杀人凶器

楼主:
旋翼装好了,尾翼也装好了,稍后上图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机体就折腾了半天,先是把底板的方向上反了,到了装发动机架的时候发现底部的螺丝孔搓了大半个孔位才发现。装油箱的时候把密封圈捅到油箱里面了,大汉着折腾半天给弄出来,.............。继续摸索中。

网友E:
没图你说个J8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以下网址:
http://bbs.mx3g.com/thread-80153-1-6.html

网友G:
动手时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