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bar 加KDS680 會發燙

楼主(2012-08-25):
各位有冇人用E BAR 加KDS 680 690 飛600電直...... 我3分鐘下來舵機很燙手.BEC 用6V

网友A:
我的是550 TDT的,配置是KDS 680*3 KDS690*1 EBAR*1 KDS 120A电调,UBEC也是KDS原厂的,
定速设定是80% ,电池是4200MAH的,每次3D飞行设定时间为4分钟,
连续飞2组电池,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出现过状况。飞完2组电池后,会适当的让电机电调散一下热,
舵机在新机刚飞的时候会去在意过,用手摸一下,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现在升级了TDT的头了,飞起来更好飞了,
再加一句,UBEC的供电我是用的11.1V的锂电,觉得很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个问题 什么是定速? 定速的作用是? 求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