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柄 最后面带一个扁嘴 和最后面带螺丝口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8-25):
正序浏览
待螺丝的貌似可以在后面宁一个长螺丝拉紧,防止自己掉下来,例如铣床这样
那后面是扁嘴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A:
说白了 机床的尾顶 和铣床主轴的 莫氏锥孔里面也有个扁 和锥柄的扁 配合防止打滑

网友B:
有空还是来我这实习吧

网友C:
带扁尾的一般是钻头,扁尾可以传递扭矩,还可以用下刀铁卸钻头

网友D:
扁嘴的方便从轴里敲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