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悲剧。双桨调了俩小时没调好::>_<::

楼主(2012-08-25):
杯具啊,450全拆上新设备,旋翼头完全没动,结果就是有双桨啊::>_<::
而且双桨会随转速变化,每调完,就得换新电池结果更悲剧≥﹏≤

网友A:
 什么情况啊?!

网友:
醉驾都不会调的双桨,何况我们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啊?!

太痛苦了,回家检查,有个摇臂球头松了-_-///万幸

网友:
我有次楼下练悬停,飞着飞着空中突然双桨并且伴有明显震动,立马切熄火过去一看平衡杆的几米螺丝松了平衡杆随便动,还好及时切熄火零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痛苦了,回家检查,有个摇臂球头松了-_-///万幸

对了,这情况我试过,如果调双桨调几次之后还是没解决,一定要检查一下摇臂和球头~

网友:
sf臂轴承损坏或松动会造成不规则双桨。用手捏两支sf臂,如果有横向虚位就不能用了

网友B:
 撸过学习了!球头拿轴承胶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过学习了!球头拿轴承胶上牢!

强力金属胶?

网友:
有时候调双桨是很烦的!

网友:
桨有问题

网友:
我才也是球头拉杆松了,我也有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