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JR XG7失控,直接炸机。

楼主(2012-08-25):
难得有个时间,还第一次去山上飞, 第一电完全正常,第二电,刚起飞一分钟后,想换个姿势照个相,正在修正放向,遥控失灵,看着飞机慢慢向左偏移。。。打熄火都没反应,直到3-4秒后坠入田地。    找到飞机 电机一直还在转,(我早就打了熄火,没有反应。)还好大桨被卡住了,立马拔了飞机电池

初步估计 损失头罩一个,大桨一对,脚架一副,头罩柱,大齿XXXX齿全部 打滑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失控的,遥控电压还有11,9V。   回家后  遥控YT250 也是正常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上一张  炸机前 30秒正常飞行的照片。

网友:
什么机?是不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A:
@_@ XG7也能失控?我也用的是XG7,悲剧了LZ是不是用的DMSS兼容接收?

网友B:
不会吧,这段时间这么多失控报告!
是不是太阳耀斑或黑子爆*了?
亦或是末日的先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_@ XG7也能失控?我也用的是XG7,悲剧了LZ是不是用的DMSS兼容接收?

原装 RG831B 接收啊                 X5还没飞到20电,处女炸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炸了。。。

网友:
看来不是华的控也会出问题

网友:
不会吧???DMSS还不靠谱吗?

网友:
太阳耀斑爆*,,,,大家散了吧

网友C:
1、是否做过拉距测试?
2、接收机天线布置是否合理?
3、炸机后看没看控上显示接收机电压是否正确?
4、发射机天线要横放,不能指向飞机

网友D:
严重慰问、按道理说你这个地方的电磁环境不复杂啊、没准真的和太阳黑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否做过拉距测试?
2、接收机天线布置是否合理?
3、炸机后看没看控上显示接收机电压是否正确?
4、发射机天线要横放,不能指向飞机

没有 做过拉距测试 ,。。。请科普一下。。。
后面几点都没问题。

网友:
也来慰问下。

网友:
我前几天调机机经常回传电压不稳定,时不时接收机电压过低报警,好像也有几次失控一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慰问、按道理说你这个地方的电磁环境不复杂啊、没准真的和太阳黑子有关、

最近没有太阳黑子 耀斑的相关新闻啊     只是中午太阳有点大,一个电下来  电机很烫,我想在飞一电就收工,结果就发生了、、、、

网友:
 这就是脸决定一切!

网友:
没打到人就好 机器是小事

网友C:
回复 网友E:

function list里面有一个选项叫range chk,进入后,将power:normal改为power:low,在这种模式下,遥控距离要达到30米以上才正常。做完测试后想着改成normal,否则一个大航线就悲剧了。貌似关机重起后会自动改为normal,不过我手动改回来的。
还有一点不解,如果是掉信号失控炸机,不应该继续转啊,难道楼主没设失控保护?

网友:
不会吧!!我的也是 XG7 害怕了!!

网友F:
炸鸡的原因很多 不一定在控上。。仔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鸡的原因很多 不一定在控上。。仔细查查

遥控失灵  看着JJ炸的啊。。。眼真真的看着炸。。。

网友:
前几天我8fg 6106hfc飞500也失控惨炸,不知道是被干扰还是被墙挡住了。。。。同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nction list里面有一个选项叫range chk,进入后,将power:normal改为power:low,在这种模式下,遥控距离要达到30米以上才正常。做完测试后想着改成normal,否则一个大航线就悲剧了。貌似关机重起后会自动改为norma ...

我用xg8,用小的611b拉距都能50步+ 还真不错

网友:
我也是

我也是上次调550时  遥控器不知什么原因  550开始起飞了  幸好我离的远

网友:
可能是震动导致插头松动或者是电磁干扰

网友:
DSX7 2720 和 XG7 都是 一个通病容易失控,我第一台遥控 就是DSX7 失控了不下3次,后来卖给了一个玩车的,他说玩车没问题我就便宜处理了.

网友:
表示深切慰问!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失控,是因为电调BEC不稳定造成的,控上的接收电低压报警后失控,后来换掉电调后再也没出问题。这个就得益于这个双向传输了,否则那次炸机的原因很难找到。现在611b装450上很稳定,831装600n上,加装了发动机温度传感器,用着更踏实了。当初买这个控就是看上了这个功能,也据说DMSS技术更领先些,谁知道呢,暂时没有换控的打算。

网友:
失控的原因很多,也很难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nction list里面有一个选项叫range chk,进入后,将power:normal改为power:low,在这种模式下,遥控距离要达到30米以上才正常。做完测试后想着改成normal,否则一个大航线就悲剧了。貌似关机重起后会自动改为norma ...

学习了。

哎。。。就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之前没引起重视。

网友:
LZ附近是否有高压电,我在朋友家里他家路由器对XG7有干扰,把路由器关掉一切正常,现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段时间这么多失控报告!
是不是太阳耀斑或黑子爆*了?
亦或是末日的先兆?
难道这个也有影响?!?!

网友:
用了山寨接受

网友:
人没有事就好!

网友:
怎么没失控保护了?

网友:
这要是TDF 早就骂声一片了,没人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