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遥控器 2.4G天线制作与修复

楼主(2012-08-25):
手头一个遥控器2.4G天线可折部分断了,上网查查一副天线15元,快递20元,蛋疼,不舍得,3元钱买一米"同轴1.13线",找了个无线路由器天线,由于固定方法不同只能自己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折下原天线情况

1.折下原天线情况

1.折下原天线情况

2.天线内部

2.天线内部

2.1新“路由器天线接头(需要改)

2.1新“路由器天线接头(需要改)

3.改成这样的

3.改成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用PVC做个符合安装要求的接头)

4.(用PVC做个符合安装要求的接头)

5.原天线里面的

5.原天线里面的

6.新做的线头

6.新做的线头

7.按原来天线的长度剥去"同轴1.13线"外皮,有帖子上介绍是剥去31.75mm长度,我是根据我的T7原来拆开的长度 ...

7.按原来天线的长度剥去"同轴1.13线"外皮,有帖子上介绍是剥去31.75mm长度,我是根据我的T7原来拆开的长度 ...

8.长度就是”铜套“的尺寸(可放长一点,焊接好以后修成要求的长度)这个就是原来的长度,雨铜管差不多长度

8.长度就是”铜套“的尺寸(可放长一点,焊接好以后修成要求的长度)这个就是原来的长度,雨铜管差不多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9.焊接好”铜管“的情况

9.焊接好”铜管“的情况

10.另一头剥去5--6mm的外皮,把外层的屏蔽层向下翻,便于焊接(外层是接地) 里层剥去1--2mm(接线路板天线 ...

10.另一头剥去5--6mm的外皮,把外层的屏蔽层向下翻,便于焊接(外层是接地)  里层剥去1--2mm(接线路板天线 ...

11.做好情况

11.做好情况

12.不要忘记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是否短路(焊到线路板上是无法判别是否短路的)

12.不要忘记用万用表检查一下是否短路(焊到线路板上是无法判别是否短路的)

13.成功了!

13.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方法做了接受天线

同方法做了接受天线

网友C:
达人啊 我的断了一点 502粘上了 不知道影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达人啊 我的断了一点 502粘上了 不知道影响不
502粘上能导电么?

网友:
强啊   阵子用什么东西做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截一段尺寸相符的拉杆天线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好,不过最好还是用一个自制的简易场强计测一下发射天线的发射强度和另一台天7 遥控器的发射强度对比一下会更好。

网友:
楼主的表好沧桑

网友:
我的天7被朋友直机砍了之后直接返厂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修修补补用了近40年

网友:
该表我用了30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表是80年上班时,单位发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万用表,1984年买的。

网友:
江山倍有人才出!

网友A:
补充:关于剥离的长度是2.4G波长的1/4,2.4G的波长=波长=v/f
v=300000000;f=2400000000 结果是:0.125米的1/4=0.03125米=31.25mm

网友F:
一点都不支持楼主这么干,楼主把高频的东西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G:
这样做信号强度能不能保证?

网友A:
自己拉了下距离与以前的一样,我只是想“省点钱”,合不合适请各位自己遵酌。

网友:
顶起顶起 好手艺

网友H:
为什么2.4的天线是两芯的????

网友I(2012-10-06):
认识原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J:
怎么测,简易场强计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K:
好样的,做得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