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斗云用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2-08-25):
某品牌1万毫安6S电池,留个单体电压都好,怎么到最后显示No.8以后怎么还有个0.5的显示呢。。。。

网友:
6s怎么有8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想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确实显示,,。。。

网友:
确定是报警器的问题。

网友:
 报警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别的3S的电池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了。。。。莫非不识别一万毫安的。。。。

网友:
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别的3S的电池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了。。。。莫非不识别一万毫安的。。。。

电显是不认容量的,只认电压,和毫安无关,估计是软件问题,能用就行啦

网友:
电显的数据也就大致看看,从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