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2-08-25):
想用24伏200瓦变压器作雕刻机电源。是不是在其后加整流桥再并个大电容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并个大电容的话,电压会不会高了?会有30伏以上的。

网友B:
可以.没并电容的话,电压会更高。

楼主:
谢谢。
想叫厂家绕多出头的变压器,5v,24v,90v不知道是否多种输出电压是否用同一套的整流和电容就行了。雕刻机用电源电容要多大

网友B:
注意整流后的电压会高一点,记得整流后的电压是1.414*电压-2,抽头的电压要算准,要不整流后就高了。多出几个不碍事啊,可以增加36、48、110。我也不专业,仅供参考。

楼主:
再次感谢
不知用环行变压器好还是隔离变压器好,环行的是否容易漏电

网友B:
据说环行变压器更好,我没用过。
隔离变压器我认为没必要。

楼主:
谢了,明白了一些

网友B:
还要补充一下,如果你用的是自耦变压器,那就要加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C:
我个人认为隔离变压器好些,整流后用1000uf/63v电解滤波即可(次级最好加过流保险电阻)

楼主:
过流保险电阻怎摸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