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E文达人进来看一下,我这电脑打开3gx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8-25):
原来3gx一直很正常,前段时间打开3gx 就出现如下的**框,我把3gx删了重装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E文很烂,麻烦懂的朋友告诉小弟一下哦!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错误信息提示框里的E文是WINDOWS的例行程序错误通知,实在不值得翻译,也不值得你搞懂它,因为木有意义。个人以为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微软NET FRAMEWORK的错误提示,不考虑3GX的问题,仅从电脑系统的角度考虑,一般的做法是把NET FRAMEWORK卸载后重装最新版的NET FRAMEWORK,微软的网站去搜索下就有。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提示框里的E文是WINDOWS的例行程序错误通知,实在不值得翻译,也不值得你搞懂它,因为木有意义。个人以为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微软NET FRAMEWORK的错误提示,不考虑3GX的问题,仅从电脑系统的角度考虑,一 ...

感谢这位仁兄,我下了最新的net framwork程序,可是还是会出现这个,可能没把原来的删了,我在试试

网友:
WIN系统里安装新程序,建议是要把原有程序彻底删除干净,否则新装程序可能不成功或无法正常运行,这种事情很头疼的

网友:
你安装的程序中发生了不可掌控的意外,点击继续系统忽略该错误继续,点击退出(quit )则应用程序将立即被关闭。见笑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帮助小弟的朋友!我正在重装net程序!

楼主:
见鬼了,我用专用工具把.net删了之后,然后重装3gx 上面提示装.net 3.5这个程序,装好之后,3GX装起来打开还是出错!我在添加程序里面看的,.net程序有2.0 3.0 3.5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说实话.不如做好备份.把系统还原下来得快.有这发贴的时间早就KO了.

网友:
少插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