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FUTABA S9257锁尾舵机声音吱吱响,舵量很小!

楼主(2012-08-25):
1.395元买的是塑料齿,晕倒。。。都是塑料的吗,有没有金属齿?
2.打舵时舵机吱吱响,舵量有办法调大一点吗,我是天7控。
3.舵机不是水平时在没有打舵的情况下,舵机自己会吱吱响,放地面水平就不会响。

请大家帮我鉴别真伪这个舵机是正品吗,谢谢!!

网友:
FUTABA S9257是塑料齿的,而且炸机可能会扫齿的。。。

辨别真伪只能拆开看电路板咯。。。

网友:
是塑料齿。

舵量小应该跟你的陀螺仪设置有关,可以不接陀螺仪试一下舵机。 再检查一下控的设置。

楼主:
没接陀螺仪也试过,舵量还是很小,等会上视频审核中,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接陀螺仪也试过,舵量还是很小,等会上视频审核中,谢谢各位!!

不小了,有60度了。

网友:
就这样咯,数码的都是吱吱响,尾舵塑料齿精度更好

网友:
舵量小一般是陀螺限制了,直接接接收机不会小,至少90度以上,或者检查基本舵角是不是100

网友:
我的也是吱吱响,角度了小,但使用正常,

网友:
可以调的,,我的kds800上的旋钮直接可以调舵机角度

网友A:
频率错了

网友:
抵制日货。见一个砸一个。

网友:
数码舵机不兹兹响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错了

什么意思,要如何调试?

楼主:
今天装上舵机试飞,尾巴会慢慢的向右边转动,调试陀螺仪感度混控(天7控)调大调小都试过还是不行,不知道如何调试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