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无刷电机----但不会接线

楼主(2012-08-25):
说明书里有一张相近的图

从图上与电机本身对应 线共分两组,第一组是电机电力3条

第二组是电机信号的 5条

但电机上没有标明具体,哪条是哪条,

有没有高手啊,求指点??

网友A:
五条信号分别为 vcc  gnd   u  v w
VCC  GND  通常为红和黑  UVW  通常和动力的UVW 颜色对应   我说的是通常,具体还是要看电机的技术手册

网友:
不懂帮顶。
无刷电机要接这么多条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条信号分别为 vcc  gnd   u  v w
VCC  GND  通常为红和黑  UVW  通常和动力的UVW 颜色对应   我说的是通常,具体还是要看电机的技术手册

谢谢 scottmaxwell  兄,按你的指点
加是百度上有一张图片说明
深兰---黄机U
深黄---黄机V
深绿----电机W

于是确定了 信号线中的HU  HV  HW  是相同的色彩
余下的只有 红色与黑色了
心想红色是正极的可能性大一些
黑色是负的

然后接上。心一横
接上电源,果然电机转了

公司的说明书上有对驱动器的,但就是没有对电机的
好家伙。 8条线啊
一条也没说

楼主:
180W的,噪声比 E240稍大(放在地板上有震动的,抓在手里大约与老款的电动剃须刀的噪声相近)

在全开电流与速度后,用手指(带了手套),完全无法捏住

直径 57MM,看来用这个代替动力头的大部分电机是有可能的

现在转上一小时,看看电机发热情况。。。。

好家伙这家公司也是个,吹牛的主,这无刷还能上30000转??
现在无载荷的已运转了 20来分种了
手摸上去约有 50--60度(已无法长时间抓,有烫手感)
说明书上表明 90度以下没事

网友:
TB上搜索中原,双轴承静音12一24伏直流电机!可直接用22o电!2oo瓦!

网友B:
楼主这一套用的怎么样?多少钱?可否给个地址?

网友C:
说明无刷电机识别线头的基本规律是:
*认准比较粗的3根是电机动力线
*识别+5V  0V霍尔管需要的电源线比较细的两根
*剩下的3个头就一定是霍尔输出信号而且可以不区分顺序随意对接驱动的相应的三个头
---接好就刷刷的转,转向不对就调整动力线的任意两个头
---电机高速抖动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造成*静态不平衡造成
                                     *动态磁场强度不均匀造成,比如三绕组电感不一或者定子转子分度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一套用的怎么样?多少钱?可否给个地址?

我采购的地址发于你了。具体好不好,我没有权力评价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无刷电机识别线头的基本规律是:
*认准比较粗的3根是电机动力线
*识别+5V  0V霍尔管需要的电源线比较细的两根
*剩下的3个头就一定是霍尔输出信号而且可以不区分顺序随意对接驱动的相应的三个头
---接好就刷刷 ...

动力线的三条线与信号线的五条是分开的,于是这三条好认。但三条中具体哪条接VMW 就不知了。
另外五条线,全一样粗。
说明书中有注明,接错就烧电机。
然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W的,噪声比 E240稍大(放在地板上有震动的,抓在手里大约与老款的电动剃须刀的噪声相近)

在全开电流与速度后,用手指(带了手套),完全无法捏住

直径 57MM,看来用这个代替动力头的大部分电机是有可能的 ...

电机的最高转速和电机有关系,驱动器能到30000转是指电机额定电压48伏,定子三磁极,转子一对磁极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力线的三条线与信号线的五条是分开的,于是这三条好认。但三条中具体哪条接VMW 就不知了。
另外五条线,全一样粗。
说明书中有注明,接错就烧电机。
然后。。。。。。

UVW 是相对而言,任何一条线都可以是U,在根据它来确定  V  W  只要霍尔和动力对应起来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W 是相对而言,任何一条线都可以是U,在根据它来确定  V  W  只要霍尔和动力对应起来接就可以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震动比较大,要换轴承了。

网友E:
学习了,我有个无刷风机,也不懂接线,而且没有驱动器,很惨很惨
弱弱的问一句,电动车的无刷驱动器是不是也这样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震动比较大,要换轴承了。

啊?这是刚采购的全新电机,震动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有个无刷风机,也不懂接线,而且没有驱动器,很惨很惨
弱弱的问一句,电动车的无刷驱动器是不是也这样接线?

百度上有一个电动车的电机接线图的

网友:
美国密尔沃基年初已经发布无刷电机的动力工具了,等一两年洋二手市场就会有大批无刷电机与控制板卖了

网友F:
无刷电机带有霍尔元件,可以打开电机后背看看霍尔的型号和走线,网上有介绍怎么接线,或者买电动车无刷驱动,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