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E543电机声音大吗

楼主(2012-08-26):
请问大家这个E543电机声音大吗?和E240比起来如何?

借用坛里的图片

楼主:
自已顶,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

网友(2012-12-04):
也在考虑选哪款主轴的问题。。。E543还是E240主要用来加工铝。。。手头只有24V10A开关电源。。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电机我有,声音和240电机一样是很小的,
只是扭力不大,一般只能用3-6毫米小刀,小进给
所以一般的开关电源也可以驱动
上次我用了一个直流电机,
只有24V,一般8A10A的开关电源根本驱动不了
上去就跳,后来我用一个12V60A的开关电源才算正常驱动
电流大的扭力好像就大,用在小车床就没卡死过

网友A(2013-03-07):
ikjkklkl发货疯狂反过来看东方克里夫

网友:
最近也在发愁,如何选主轴

网友:
240和543的都有,都是垃圾!
要想玩金属起码800W的电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ikjkklkl发货疯狂反过来看东方克里夫

你的543轴是9.5的,我的543轴却是8的,好奇怪!能把你的上张图看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