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线的插头里面的金属件叫什么名字?急!!

楼主(2012-08-26):
昨天炸机了,非常严重,把舵机线都炸断机根,接收也炸坏了,想问一下舵机线的插头里面的金属件叫什么名字,不然淘宝搜不到,急!!谢过!!

网友:
不用买,旧电脑里面有的,拆一个好了。

网友A:
这种接插件叫“杜邦”插头,这样才能搜寻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一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插件叫“杜邦”插头,这样才能搜寻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