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发帖求高人指点mini cp双无刷尾飘问题。。。

楼主(2012-08-26):
双无刷cp,的确很爽,玩了双无刷机挺久的,,之前一直没有问题,现在出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刚插电起飞1分钟内,狂尾飘!不是锁不到尾巴,尾
电机
动力很大的,1分钟后就正常了,我靠这是什么情况啊。。。1.接受陀螺问题?
2.电调问题?原厂电调
3.尾无刷电机问题?我用的是hp03t。
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A:
关注,我的也是有点飘

网友B:
我不是高手。我猜是不是开始电池电压高。尾电机动力太足。1分钟后动力才趋于稳定。尾电机锁尾的都有这种弱点。想当年260a的时候。满电尾巴向左飘。。没电向右飘。一个电要微调好几次。很蛋疼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貌似电压高的时候会有。可能是动力太强了!是不是尾管松拖了导致力臂变长了。还一个可能就是尾桨没按进去。

网友D:
感觉是陀螺的问题

网友E:
陀螺问题,不然会自动调整,把陀螺感度调高,全部100

网友F:
试一下3.5A的尾电调 情况一定会不同

网友G:
 我改M5+7MM 未升级前温飘厉害 升级后57感度就够了 高了就金鱼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