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enius fp比genius cp要重

楼主(2012-08-26):
两种飞机都是用的空心杯马达,同样的接收机,gfp要少一个
舵机
,主桨尾桨尺寸一样,gfp还比gcp重。gcp 35g,gfp 38g.

网友A:
因为abcdefg,,f在前面,比g大,,所以f重

网友B:
估计是为了耐炸机身设计的重吧

网友C:
你自己称的重量,还是看的厂家说明书标注的重量

网友D:
38g 已包括電池;35g 沒包括電池;
你說誰重一些 ?

网友E:
gcp身体薄如蝉翼。。。。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F(2013-04-14):
genius fp用的 genius cp V2 的机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