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径钢管的环缝切下料思路

楼主(2012-08-26):
钢管直径80MM-300MM,料长6米,壁厚4MM,每次下料数量,直径,长度都不等。如一张单有直径102,长度520,数量8。直径148,长度700,数量4。直径247,长度1020,数量4。等一些规格。要求端面近可能垂直,无太大毛边,无大的变形,下料速度快。如选用带锯下料,垂直稍微偏大,主要是速度慢,锯条扫齿,成本高。等离子有高温硬皮,不利于机加工。圆锯机切割直径不能满足,大的太贵。想利用圆锯加工件旋转,完成环切。再这问问坛友,这方法可行吗,选用多大的圆锯片合适,使用多少的线速度。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 大家了

楼主:
谢谢支持,管子窜动这个问题试验时以基本解决,下面继续进刀的速度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至这个意思,旋转盘上面的刀用的是车床切断刀,啊的明白。

明白的,管子不转,刀具旋转,适合同直径,大量下料,对我不适合,谢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xNDI2ODg4.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了解,可以详细讲解下吗,希望不是割水管的那种,谢谢。

大至这个意思,旋转盘上面的刀用的是车床切断刀,啊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厚与直径的关系相当重要,直径200mm还可以,但大于它的壁厚4mm就要考虑它自身的几何变形,所以一台机器很 ...

材质,就是市场上的有缝高频焊管,具体牌号不清楚,要问下仓库,  直径200以上,频震用控制转速可以消除到可加工范围吗,我的意思是控制钢管不匀速旋转,关系大吗?另请教,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的要求是,
1:直径随时变化,如下料单,100的400长5根,120的450长8根 等,一天3-5百根不同规格型号,可能前面100*500的刚下好,换其它的正下着,下面的单又有100*450的,随客户需要。
2:切口要求垂直(200直径内20-30丝可以),无(少)变形,无(少)毛边(特别是内孔不要有毛边)
3:快速适应,任何员工,接受简单指导后,即能胜任,即傻瓜型的机器(特别是后期改进完成)员工只要装上料,按单输入直径,长度,数量,自动完成(可能只要电子单,工作已经开始)。这步好实现,我改进的多套设备已经达到
4:终极配套,即所有设备实现连接,预留通信模组,便于管理,只是有计划,暂时不谈。

网友B:
壁厚与直径的关系相当重要,直径200mm还可以,但大于它的壁厚4mm就要考虑它自身的几何变形,所以一台机器很难完成。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没有计算只是初步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径300mm壁厚4mm,想切割就不是这些问题了。

300是设计的最大范围,其实直径100-160的占70%以上,160到230的20%左右,300只是机器能加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电动管子割刀,刀盘是旋转运动的,配合定尺寸平台,我以前帮工厂修理过控制线路。

不了解,可以详细讲解下吗,希望不是割水管的那种,谢谢。

网友B:
如果直径300mm壁厚4mm,想切割就不是这些问题了。

网友A:
有专业的电动管子割刀,刀盘是旋转运动的,配合定尺寸平台,我以前帮工厂修理过控制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有这机器卖

刀旋切管机,不适合我要求直径大小的快速变化。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xNDI2ODg4.html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有这机器卖

楼主:
顶上再看看,楼上的建议都很好,只是我用不上,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说的那种机器,不用锯片,类似车床切割,说白了就是车床单功能专业化。自D可参考以下。

网友:
带锯机加抱箍效果比较好,我这边看到DN250的管锯口都比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说的便携式水刀,这个很好用!

水刀不了解,不过展会见过,台面式的,切玻璃很好,飞溅的水渍,回酒店,洗好大会,呵呵,那次时间短,没带太多行李,没衣服换,晚上还有安排,没办法。便携式的,真没见过,不过,高压水和混沙桶少不了的,特种切割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你用锯片铣刀也可以,如果不放心管子的窜动问题,可以在管子尾部用管子割刀压一圈定位槽,就用管子割 ...

不是很可靠,有其他可靠的想法没,讨论下,另外尽可能不加辅助动作,哪怕是轻微的人工辅助,谢谢您的无私奉献,可以交个朋友吗,QQ是,哦,好像咱两那啥一样设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思路是对的,就应该环切。要解决不同管子的旋转定位和砂轮的定位。管子的定位可以在管子下面放两个滚轮 ...

我安排下面的托辊,距离不调,因为调节(员工未必会按要求操作)和尾端支撑方面的考虑,以及后面自动定长送料的加装。初切时,管料微转(主要是减小主切削面积,防止锯片频震),锯片进给(进给速度可调),切透后,锯片停止切进,管子加速旋转(此速度可调),旋转一周,完成锯切段过程,这是我的思路。可以吗?

网友D:
8楼说的便携式水刀,这个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截成3米我的利用率就低很多的,绝对不可取,库存大概2-3百吨吧,有效利用率控制在94%-95%,改就好还会提高。
谁叫你都切成3米的啦,要截成3米的是那些粗管子,你150毫米以上的管子6米长自然不好上机架旋转了,所以那些又重又长的管子你才需截断它的。很多管子不用截断也能一个人轻松搬起的自然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量大的话,自己做个机器也不亏。觉得管子转的话,轴向不窜动不容易。还是切割机在导轨上转一圈比较好。

有考虑,但是工具和设备的区别,不会传视频,是这样的吗。谢谢。
http://video.sina.com.cn/v/b/50200800-205483986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叫你都切成3米的啦,要截成3米的是那些粗管子,你150毫米以上的管子6米长自然不好上机架旋转了,所以那些又重又长的管子你才需截断它的。很多管子不用截断也能一个人轻松搬起的自然不用考虑。

谢谢,我的所有规格都是按需下料,原料越长越好,利用率就高,大管也是一样,旋转转速也不高的,2-30秒一圈,对了下年准备定12米的,另外说说,车间有行吊的

网友H:
再看了下材料,,发现厚度才几毫米。

这样可以用质量好点曲线锯,,做个包箍,让曲线锯能沿外径绕圈。。。。

就是第一刀不好下。。。

网友F:
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制造一种同步收紧的超薄及轻便的卡箍。最接近的原理就是要那个自来水管螺纹套丝机,同步收紧4块板牙的螺旋收紧结构要复制过来,往管子上一套,在前后圈对紧立马同轴锁定,这与卡盘用阿基米德螺旋平面螺纹一个道理,所以要均分多条螺旋线的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割机,有内边,不可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看了下材料,,发现厚度才几毫米。

这样可以用质量好点曲线锯,,做个包箍,让曲线锯能沿外径绕圈。。。。

就是第一刀不好下。。。

谢谢,每班需要下千几百料的,可以就好,只是不了解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线切割比较合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制造一种同步收紧的超薄及轻便的卡箍。最接近的原理就是要那个自来水管螺纹套丝机,同步收紧4块板牙的螺旋收紧结构要复制过来,往管子上一套,在前后圈对紧立马同轴锁定,这与卡盘用阿基米德 ...

套丝机还是圆心定中,后部支撑需要同步调节 ,已经不考虑此种方法了,因为后面会改造是自动送料定长切,希望朋友可以关注,提出很好的建议,集思广益,达到局部自动化,谢谢,我电话可以写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线切割比较合适啦

下料的,只是为了节省工序,尽可能实现自动化加工,谢谢您

网友K:
用万向节,一段和钢管末端连接,另一段接减速机输出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避免钢管的径向窜动,又可以带动钢管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万向节,一段和钢管末端连接,另一段接减速机输出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避免钢管的径向窜动,又可以带动钢管转动。

谢谢您,管的旋转以基本解决,径向不 ,轴向窜动还不确定,有待实验

网友K:
我打错了,用万向节是为了避免轴向的窜动,估计一般等速万向节的间隙不会打过1毫米吧,比如汽车的半轴?

轴端可以参考膨胀螺丝的原理,用膨胀方式和钢管的末端连接。如果要自动送料的话用带锁定机构、可轴向移动的导轨固定转动电机和减速机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打错了,用万向节是为了避免轴向的窜动,估计一般等速万向节的间隙不会打过1毫米吧,比如汽车的半轴?

轴端可以参考膨胀螺丝的原理,用膨胀方式和钢管的末端连接。如果要自动送料的话用带锁定机构、可轴向移动的 ...

谢谢,送料方式以确定用夹取,因为原料较长,并不定性长,只是串动问题有待实验

网友L:
看看这样行吗,就是不太经济,动力轮正反转可以控制自动送料

管切割

网友:
楼上的图画的不错!!

网友:
带角度动力轮没看懂

网友M:
好象是这样的  加工近头用卡盘  液压的  其他远端分节段用托板  滚轮   旋转加工 可车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这样行吗,就是不太经济,动力轮正反转可以控制自动送料

谢谢,设备经济性肯定要考虑,就是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才要改进的。看到一视频,感觉不错,不过我的不会有它完美,只要达到定长自动送料就可以了,只是夹管不一样,由于我的不是同直径一直下料。视频不会,地址,看看养眼。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OTkzMTE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象是这样的  加工近头用卡盘  液压的  其他远端分节段用托板  滚轮   旋转加工 可车丝哦

谢谢,和楼上几位一样,后部支撑的问题另液压卡盘调节大小麻烦,如果可以,还不如用电动的。

楼主:
顶上看看还有人帮忙没

网友B:
全自动切管机,输入尺寸自动下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大直径的设备,可以向厂家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自动切管机,输入尺寸自动下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大直径的设备,可以向厂家咨询。

现在先试验,我要切最大直径300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锯片,就是有,价格也不菲,所有考虑环缝切一圈,如果成功,后期继续改造,最终实现自动切。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

网友E:
你的思路是对的,就应该环切。要解决不同管子的旋转定位和砂轮的定位。管子的定位可以在管子下面放两个滚轮,上面压两个滚轮,下面的滚轮距离可调,以适应不同管子。上面的滚论的下压的距离和力可调。不用担心轴向窜动的。在下面滚轮中间架个砂轮切割机,上切的。并且做个上切距离限位。主要一点,切的时候要浅浅的割一圈,再一边转动管子一边进砂轮,不要一下割穿了,到差不多一半厚度时才割穿他,这个其实是引导砂轮片,否则砂轮片很容易偏,切口就错位了。

网友E:
当然,你用锯片铣刀也可以,如果不放心管子的窜动问题,可以在管子尾部用管子割刀压一圈定位槽,就用管子割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