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迪450小飞视频,电调有问题???请教大侠解决!!!!!!!

楼主(2012-08-26):
嘉迪的有副翼皮传版,旋翼头改为飞越的无副翼一体式中联加富丽的桨夹与摇臂。
用华记2702的三轴手感就像在飞一架超大的V120D02
全新好赢飞腾40A 花牌2836 3860KV 想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飞着飞着会有电机突然停转的情况??

网友:
要么就是电调保护电压调得高而保护,要么就是过电流过热保护。花牌的这个电机KV值偏高,只适合用11T或12T小齿,强行用13T的话,油门值过低效率也低,扭力上不去,电流还会过大,电机发热量也会增大,全是弊端。切记别超过12T。
另外,这电机风扇通道减小了许多,虽然在做功效率上稍微有点改善,但却损失了散热效率,有些得不偿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11T,电调电机的温度均正常

网友:
进角多少度

楼主:
电调设置进不去,微调打到最高都没用。

楼主:
难道就没人能回答???郁闷哦!!!莫非就是电调坏了???

网友:
设置进不去 不会吧  找找其他原因

楼主:
全新电调和电机啊

楼主: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把电调还是返给卖家看看了。

网友B:
楼主的布局好。

网友C:
只要不是假好赢电调 照着说明书一步一步设置应该没问题,我看也象电调保护电压调得高了 是在金阳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假好赢电调 照着说明书一步一步设置应该没问题,我看也象电调保护电压调得高了 是在金阳飞吗?

电调可能有故障,已经返给卖家。自己在金阳的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单飞的,新世界那边飞固定翼的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布局好。

你女朋友多久走啊?等你出来一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