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数控铣床原点开关和极限行程开关的事物图!

楼主(2012-08-26):
没见过实际的数控铣床的回零行程开关什么样子的,感觉如果用一般的那种带个轮子的精度不够啊,那种估计每次压下的位置误差超出允许的一个螺距长度,导致回零时候不能确定是不是原来那个位置,想请教一下见过实物或者有图片的朋友现在工业用的数控铣床用什么样的行程开关呢?谢谢

网友:
多用磁感或光电的。

网友:
见过不少用杠杆式的机械开关,精度也能在0.02内的

网友A:
用行程开关来做回零开关(原点开关)是比较业余的做法,我不知道数控机床发展之初是否采取这种方式,但是目前来说,可以称得上数控机床的床就不会用这种方式。
       通常,一根直线轴的两端会安装行程开关,或称限位开关,其常闭触点可以串联在急停电路中或直接接入数控系统相应输入点。这是硬件限位,硬限位种类很多,但也无非是机械式(滚轮式、摇臂式等等)光电式(使用不多)、电感式等等,机械式最简单,最可靠,使用也最广泛。硬限位通常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硬件开关是轴运动最后一道防线,轴运动停在硬限位位置,说明机床进给轴已经出了问题。在此之前还有一道软限位屏障,顾名思义,就是数控软件里设置的限位点,可以在机床轴行程范围内随意设定,机床运动范围也是以软限位为准的。不过对于没有软限位的数控系统,以行程开关做硬限位虽然比较山寨,不过也是可以的,因为限位是保护不是定位,本身没有精度要求。、
      至于原点开关,用机械开关理论上是不规范的,不过对于DIY的步进开环小床子,这点精度就见仁见智了。业余的就不说了。标准的、常规的机床回原点方式是这样的:回参考点开始后,机床轴以较高速运动,先碰到原点开关(这里也可以称为碰减速挡块),碰到原点开关后,轴进给立即减速,然后慢慢靠近最近的一个编码器零点,直至回到编码器零点,然后停止。开环机床不讨论,对于半闭环机床,就是编码器在伺服电机后面,这个编码器有ABZ三路信号,其中AB是脉冲信号,譬如通常说2000P的编码器,就是一圈发出2000个AB电脉冲,1/2000圈发一个脉冲。Z相型号是零位信号,一圈一个信号,如果你拆过编码器,就会在玻璃码盘上发现一圈密密麻麻的刻线,另外还有一个窗口,每转一圈光透过窗口一次,窗口另一边的接收头就接受一次光信号,转化成脉冲输出。这个精度就可以做的很高了。机床轴上通常有一个原点开关,这个原点开关有时候可以用轴两端的硬件限位开关代替。设置减速挡块的目的是高速寻找参考点,接近参考点时以低速回零。有的机床轴行程很小,低速也可较快回到参考点,所以可以取消回零开关,直接寻找编码器零点。、
      实际我没接触过纯半闭环机床,遇到的都是全闭环数控(也可以改成半闭环运行),也就是直线进给轴都带有直线光栅(或球栅尺),回转轴带有旋转编码器或圆光栅的,光栅尺的零位信号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全长上只有一个信号,还有就是每隔几厘米就有一个零位。全长只有一个的一般就要设置减速挡块了,譬如TK6913镗铣床的W轴(方滑枕)和Z轴(镗杆)回零时,按回参考点键后两个轴碰限位后,速度突然降低,寻找最近的编码零点,找到后停在该位置。这种尺有个缺点,就是万一那个零点脏了或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无法找到零点窗口,那就麻烦了。有些机床必须要用多参考点光栅尺,在任何位置移动几厘米就可以回零,又方便又不用减速开关。而且例如济南二机床的龙门铣,有的工作台长达12米,承重100吨,如果全程只有一个参考点就很不方便了。回转轴也一样,带旋转编码器的轴与半闭环机床回零类似,譬如霍夫勒2米滚齿机,主轴,也就是滚刀轴,直连了一个旋转编码器,主轴后端还装了施耐德涡流式接近开关,主轴高速旋转中,接近开关现检测大致位置,然后主轴立即减速停在最近的编码器零点,可以达到主轴精确瞬停。圆光栅更先进,直接回零就行,但是价格却是10万级别。
    实际随系统不同,机床不同,回零方式有差别,但是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必须有一个或多个精确的参考点,一般情况是在编码器上。也不一定是光电编码设备上,例如德国NILES展成磨齿机回原点是以光栅侧面多个磁性元件实现的。、
    业余DIY要选择的话,机械开关是常用的,要用的话尽量选好的微动开关,欧姆龙不错,如果抵制日货,那就选用欧系的。机械开关不满意的话,就用电感式(涡流式)的,因为是接近开关,动作更精确一点,首推施耐德和倍加福的,动作范围2MM的。另外就是有些动手能力的可以直接用编码器做原点开关,将其Z相信号引出,这样就精确多了,另外就是安装精度了。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倍加福或施耐德的原件足够买一个国产编码器了。

网友B:
楼上太专业了。是不是说业余DIY要的话,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太专业了。是不是说业余DIY要的话,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微动开关的具体的定位精度俺也没研究过,还是取决于你对精度的理解和你自己的DIY条件吧。个人认为参考点的精度和进给轴、主轴精度相比,对加工精度影响不那么明显。加工过程中多次回参会大一点,如果加工前只回一次,那基本就不影响了。MACH说明书里提出是可以用开关来做硬限位和原点开关的,原点开关也可以用限位开关代替,MACH3算不算专业要看你自己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行程开关来做回零开关(原点开关)是比较业余的做法,我不知道数控机床发展之初是否采取这种方式,但是目前来说,可以称得上数控机床的床就不会用这种方式。
       通常,一根直线轴的两端会安装行程开关,或称 ...
大侠啊,非常的专业,开眼了,十万级别的编码器啊,50万的西门子系统到是听说啊,那个联动轴数好象说十轴?应该是6轴吧,十轴机床应该还没面市吧 ?对一般人说这点玩意值一辆轿车打死他也不信的啊。。

网友:
现在用在机床的行程开关已经不是机械式的了,大部分用接近开关控制,就是当开关在近距离1mm或几毫米是感应到的东西(金属铁)就起控制作用。接近开关可有距离之分

网友C:
标题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实际的数控铣床的回零行程开关什么样子的,感觉如果用一般的那种带个轮子的精度不够啊,那种估计每次压下的位置误差超出允许的一个螺距长度,导致回零时候不能确定是不是原来那个位置,想请教一下见过实物或者 ...

反原点不管机械开关还感应开关它返原点误差不会起出一丝的返原点都会快进到开关后都会再前进离开开关后再去慢进压开关的,至于子限位是与原点开关用同一开关,正限与负限就是同原点同一开关,限位接法有两种,其中一种接操作系统,另一种针对伺服的,接在伺服的限位上,然后经过与系统通位通信让系统作出相应运算来执行动作,所以有的工业系统分出三类,只驱动步进,这种与mah3类似的驱动,属开环控制,另一种是只驱动伺服,当中也分开环控制,半闭环控制,全闭环控制。第三种就是全能式驱动,它可以以以上所说的全放式驱动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C:

反原点不管机械开关还感应开关它返原点误差不会起出一丝的返原点都会快进到开关后都会再前进离开开关后再去慢进压开关的,至于子限位是与原点开关用同一开关,正限与负限就是同原点同一开关,限位接法有两种,其中 ...

限位是分机械限位和软限位,机械限位就是行程开关为准,软限位就是在硬限范围之内随意进行设定的,多数用在刀具的安全出限位上。这个软限只能在上位机系统中设定。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B:
楼上太专业了。是不是说业余DIY要的话,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在没有感应开关之前都是用行程开关做的原点开关,现在新式的工业数车基本上高级系统是不用返原点的,它的系统与伺服用的都是绝对式编码器,日系的绝对式编码器用电池记忆,欧洲的用机械式绝对编码,系统基本上用电池做记忆的,只要电池有电,通信没有在断电时断开连接基本上关电源半年戓一年都不会失位置的。国产的多数用增量式,每次关机关电开都要返原点

网友:
还是说说,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用,最便宜的是那一款开关?

网友(2012-12-08):
限位是分机械限位和软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行程开关来做回零开关(原点开关)是比较业余的做法,我不知道数控机床发展之初是否采取这种方式,但是目 ...

电感式接近开关  与霍尔开关相比呢  请高手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