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忽悠,打造外星风格舵机测试器

楼主(2012-08-26):
舵机种类太多,正品仿品满天飞,性能普遍虚标,真货未必好,假货也未必不好,干脆用3D打印机打造了一款舵机测试器,使用光电传感器测量舵机运动120度所需时间,再除以2得到60度运行时间,顺便测量最大连续工作次数。此测试器非其他使用电流感应原理的测试器可比,数据真实可靠。电子部分使用一个主频8M的M168,每秒可通过光电传感器检测舵机是否到位6万多次,测量误差0.000016秒,对于60度0.12秒的舵机来说精度完全足够

测试器一次可以同时测试2个舵机,对比运行次数可以看到速度的区别

发现一个错误:速度测试时,一检测到光电传感器遮挡就立即发送反转信号,这时舵机因为惯性的影响,会比静态启动多花一些时间,导致测出速度偏慢,新程序修改为检测到遮挡后停止350毫秒,让舵机有足够时间停下来,再发送反转信号
修改程序后,辉盛的速度从0.125/60 变为 0.115/60

新增视频,辉盛9克舵机和ESKY的8克模拟舵机

网友:
非常强大,多上些别的陀机的数据呀,还有,带负载时也该测试下。

网友:
 高手最近都归位了,强帖很多

网友A:
开新帖了 能不能把测试舵机扭矩加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求有点高。

网友:
3D打印机,有钱人啊!

楼主:
增加死区测试功能,方法是分3步:
1 把舵臂转到遮挡光电传感器的位置
2 把舵臂以1us为单位慢慢向右转,直到光电传感器不被遮挡,记录这时的us值us1
3 把舵臂以1us为单位慢慢向左转,直到光电传感器重新被遮挡,记录这时的us值us2
由于舵机有无反应区,当第2步完成后进入第3步时,舵臂不会马上动,要等控制脉冲的变化程度超过无反应区,舵臂才会动,等光电传感器重新被遮挡时,控制脉冲的宽度差us2-us1就是无反应区的数值,即死区的数值。由于存在很多影响因素,死区数值不是固定的,每次测量都不一样,把多次测量的结果取最大值就是这个舵机的实际死区数值。这个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和以前用激光投射到2米远的结果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新帖了 能不能把测试舵机扭矩加进去

舵机的扭矩已经满足要求,暂时没有需要做这个功能

网友:
这样研究舵机性能和寿命是想做机器人吗?

楼主:
是啊,找一款性价比高的舵机,了解它的缺点并找到经济可行的改进方法,现在看来9 .5元的辉盛舵机除了电机不行外,其他都满足要求,更换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高手就高手啊,我们低手的一点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高手啊,我们低手的一点也看不懂!!!

你学一下也会的,不难,以前我对航模、单片机也是不会的

楼主:
首页新增视频

楼主:
无反应区测试程序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反应区测试程序

这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c++??

Arduino的程序,基本上就是C++

网友:
对俺来说太高端,不过,顶

网友:
不错  顶玩单片机的

楼主:
两个全新舵机空载运行了9个小时,辉盛SG90来回扫了27787次,KM0918A扫了26768次,两个都没坏,SG90比KM0918A少了一级齿轮,减速比较小,速度快一些,力量应该是KM0918A大一些,SG90死区比KM0918A大一点点,如果更换同样的电机则因为减速比的原因,应该是SG90更耐用一些,继续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duino的程序,基本上就是C++

已经有底层了啊。。。
我还在自己写代码。

楼主:
辉盛SG90空载来回扫了81684次,还没坏,3万多次后在一个极限位置有抖舵现象,6万多次后抖舵现象消失
KM0918A空载扫了77042次,没有抖舵现象,原装电机电刷磨断 电机短路,驱动三极管冒烟,但由于CX1117的最大电流限制,三极管没烧坏,换了新电机后恢复正常。原装电机60度速度0.12秒,换了长寿命M10电机后,速度慢了一些,变成0.14秒,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底层了啊。。。
我还在自己写代码。

arduino有很多现成的库,适合AVR的8位单片机,这些库也可以稍微修改后用在AVR的其他C++开发环境,例如WINAVR里。如果你用AVR的单片机,没必要自己写底层代码,这些库都挺好的,质量也不错,例如舵机库,使用定时器中断在M8上的任何数字IO口上驱动舵机,最多同时驱动十几个舵机,非常准确,使用简单,如果是M1280,能同时驱动的就更多了

网友:
看来学习M8是必须的了。。。

楼主:
SG90扫了20万次,电机还没坏,不过电位器太差了,抖得越来越厉害,现在已经象抽风一样,相应的KM0918A的电位器明显高一个档次,接近20万次了没有一点抖动,只换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SG90扫了266283次,还没坏,电机质量很好,这个9.5圆的辉盛应该不是假货,假货不会用这么好的电机,可惜电位器有抖舵现象。KM0918A换了电机后扫了165598次,电机坏了,寿命是原装电机的2倍,是该电机厂家标称的10万次寿命的1.6倍,2个电机下来,电位器共扫了242640次,没有一点抖舵,比SG90的电位器好很多

从目前的测试来看,SG90电位器不好,适合把电位器换成2个电阻,改装成减速电机使用,9.5一个的带电调减速电机,性价比很好,体积又小,方便安装;KM0918A适合更换电机后长期使用

楼主:
辉盛9g空载来回扫了28万多次还没坏,而KM0918D在更换了长寿命的M10电机后,来回扫了16万多次电机就坏了,电刷磨断,虽然比原配电机好了很多,但对比辉盛还是差了一大截,于是拆开2个舵机看看,会不会是舵机的减速比也有一些原因

辉盛9g的减速比是291.84,KM0918D是419.8,减速比大40%,速度也慢40%,同样的舵臂转动角度,KM0918D的电机要多转40%,相应地以舵臂运行次数来算的寿命就短一些,估计同样的电机,舵臂的力量应该也大40%

网友:
楼上辛苦了,我等不懂之人只能看结论。
难得楼主还把结论发布出来,没弄个回复可见之类的。
这就是学雷锋啊

楼主:
辉盛9克舵机空载来回扫了336707次,电机坏了,电位器的表现时好时坏,虽然没有KM0918D的电位器好,不过因为用程序测试,每次扫的起点和终点都相同,而且行程是120度,磨损很大,考虑到实际使用不是这种情况,电位器也还是能用的。对于一个9.5圆的舵机,做到这样已经非常好了,经久耐用是这个舵机长盛不衰的原因

楼主:
又降了5毛,现在只要9圆一个了,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有这么一个不断降价的东西真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辉盛9克舵机空载来回扫了336707次,电机坏了,电位器的表现时好时坏,虽然没有KM0918D的电位器好,不过因为 ...

把辉盛换成网上买的M10电机,空载运行了209955个120度来回坏了,看来辉盛原装电机的寿命比这个M10还高60%,不知道是那个厂制造的,这个原装电机真不错

网友D:
高手就是高手,佩服

网友E:
哈哈,好东西呀。。。自己想测一下舵机!是不是有得卖?

网友F(2013-12-17):
说实话、一点没看懂啊

网友G:
LZ不知道你的舵机带负载测试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H(2014-06-15):
技术贴 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