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futaba 10C 替换电位器及进工程模式校准过程,图挺多啊!

楼主(2012-08-26):
遥控器futaba 10C 替换电位器及进工程模式校准过程,图挺多啊!
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futaba10C 升降通道中立点老是上下漂移±3点左右看着不爽,应该是电位器碳膜问题,寻找相应的电位器未果,于是想把它和油门电位器互换下,由于油门不用置中就看不到这个闹心的漂移问题了(只是临时解决下)。

    由于第一次拆电位器,烙铁接触焊点过长导致电位器引脚脱落报废,还好是那只坏的电位器。后来淘宝到6ex用的电位器。这个电位器应该是国产的,B5k旋转90度,和10C参数一致,只是轴是固定的,轴套略短,不能直接插在10C的铜轴上。

来个改造吧,将旧电位器的上盖和旋转触片换到新电位器的外壳上,用502固定电位器四个点,OK。将改造过的电位器装在油门通道,完工。下面进入工程模式校准。

===================================================================

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和校准过程与FF9大致一样,首先打开数据卡防尘盖,短接左数第1、5针,开机。

1、导航键、滚轮、MODE、END键测试,挨个按下或拨动,右上角显示“PASS”即可。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2、微调开关校准,挨个上下左右拨动,显示“PASS”。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3、应该是教练接口校准,没搞清怎么操作,这个不校准问题不大。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4、比例通道中立位校准,将所有摇杆包括油门、旋钮、遥控两侧微调杆都置于中间位置,按下PUSH键,每个项目都提示“OK”后出现“PASS”。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5、最低行程校准,将所有旋钮、遥控两侧微调杆,打到最低,按下PUSH键,每个项目都显示“OK”即可。摇杆行程要一个一个做,副翼打到最右,按下PUSH键,显示“OK”;升降打到最下,按下PUSH键,显示“OK”;油门打到最下,按下PUSH键,显示“OK”;方向打到最右,按下PUSH键,显示“OK”。最后出现“PASS”通过。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6、最高行程校准,方法同上,只不过方向相反。显示“PASS”通过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7、三档拨杆开关中立校准,将三段式开关“C”“E”放在中间位置,按下PUSH键,显示“OK”和“PASS”通过。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8、拨杆开关低位校准,将所有拨杆开关置于低位,“H”开关要先用手固定住,按下PUSH键,显示“OK”和“PASS”通过。然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9、拨杆开关高位校准,方法同上,只不过方向相反。显示“PASS”通过后按Mode进行下一步。
最后几个是:电池电压校准、屏幕坏点检查、模型数据复位,按“MODE”键看看即可,然后关机拔下短接线,重新开机检查。

由于换了油门电位器,重点检查油门通道。上下推拉油门操纵杆,手感应该顺畅,观察舵机显示界面,条形柱变化应该平顺,中立点和行程应该准确。检查过程中不断摇晃和轻轻拍打遥控,观察舵机显示界面,各个条形柱应该不会受外力影响而变化。OK了。

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好大一瓶502,时间长不怕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图片显得比较大。

网友:
严重支持,留名备查!

网友:
好帖,可惜我看不懂电器

网友:
我滴乖乖,果然厉害!

网友:
真好 就是看不懂

网友:
啥时也把自己的机机拆开玩玩

网友B:
关于换手:同时按住 mode end 开机,STK-MODE 选择1、2、3、4
1是右手油门: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
3是右手油门:左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右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
2是左手油门: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方向;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副翼
4是左手油门:左手上下是油门、左右是副翼;右手上下是升降、左右是方向

网友C:
用T8FG的, 学习了, 可套用在T8FG上否?

网友:
高级货看不懂

网友D:
修理的很好吗,顶!

网友E:
楼主非常给力啊~!

网友F:
牛了个b的

网友G: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超给力呀!

网友H:
楼主辛苦了,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I:
小日本的Futaba发射机中的电位器就是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小日本的Futaba发射机中的电位器就是垃圾!
同意

网友J(2013-02-12):
好帖子。。。。一定要留名

网友B(2013-07-15):
翻自己的笔记看看

网友K:
请问电压校准怎么操作?好像我按什么键都没反应。遥控遥控显示的电压比实际电压小0.5v。

网友L(2013-10-09):
好帖子,不顶不行,受益非浅,谢谢LZ

网友M:
兄弟,请教10C怎么恢复到出厂模式?

网友N(2013-12-02):
试问10CG控,6208SB接受,SBUS口和普通口能否同时使用,如果SBUS接飞控了。云台两根线应插到哪里??

网友O(2014-07-01):
有T10C的模友顶你,好人。

网友:
膜拜大神,准备入坑

网友P:
好贴!支持!
工程模式还有其他功能吗?

网友Q(2015-05-18):
技术帖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