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给看看,这刻度是不是反了?

楼主(2012-08-26):
败了个回转台,手轮转一圈大盘转5°,可是手轮刻度读数却与大盘度数增加方向相反,我晕

网友A:
手轮刻度显示沒完成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轮刻度显示沒完成数.

可是它怎么知道我要到多少度结束呢?
我要知道当前的准确读数难道只能到大盘去估计吗?

网友A:
大盘1圈5庋,你不够1圈(实际是你需要的角度),那你就得加加减减了。这东西可能是专用的.许多专用的东西都是显示未完成数。

楼主:
算了,看来需要按照我的习惯改装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盘1圈5庋,你不够1圈(实际是你需要的角度),那你就得加加减减了。这东西可能是专用的.许多专用的东西都是显示未完成数。

台灣常見到的圓轉盤
都是1圈4度而己(1:90)
還沒看過5度的

樓主圓轉盤的度數應該是反了
不過圓轉盤的主要功能並不是分度
而是圓周銑削及圓槽銑削
分度功能只是額外的功能
所以這一點不用太在意啦

分度頭和圓轉盤兩者的結構不注意看是很像的
除了減速比不同以外(分度頭1:40,圓轉盤1:90)
分度頭採用是用雙導程蝸桿
消間隙後精密度仍然不變
所以可以作為精密分度之用
圓轉盤是用普通蝸桿
普通蝸桿消間隙時
角度會提前
所以角度會因磨損越來越不準確
但是設計時主要用途上本來就不是作為分度之用
所以角度不準確無所謂
早些年沒cnc車床
雙導程蝸桿的生產受限
所以分度頭的價格一定是圓轉盤的數倍到數十倍
不過論壇裏有很多人拆了國產的老貨分度頭出來拍照
我還沒見過國產分度頭使用雙導程蝸桿來製作
所以在中國應該兩者的價差應該差不多吧?

楼主:
感谢委员长指点,买这个家伙来还是想做个简易分度来用。
打表试了试,说实话精度不是很理想。
刻度数字我也想好了解决办法,明天自己打印一个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