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29优缺点以及改进建议(9.19更新,加绿激光和LED版)

楼主(2012-08-26):
V929 入手两天了,玩的尽兴的很, 都怕了两次树了。用杆子捅下来好几次,昨天居然还挂到4层楼高的的大树梢上去了,以为弄不回来了。结果启动几下螺旋桨它自己掉下来挂在4米高的地方给捅下来了。猛摔了好多回了(草地和土地),还没坏。就是螺旋桨受了点伤。真是太耐摔了。这是它结构上设计的好。
发现的缺点:
1最大的缺点是猛推油门和猛降油门都会抽风。
2没有自动稳定悬停功能,这么偏移估计难有
3油门不够细腻,只有用大电池的时候才有可能找到悬停的平衡点。
4飞远了容易分不清前后(必须增加蓝色和黄色的4个LED*闪航行灯,这是最需要马上加上的功能)
5电池不太耐用(8个循环就鼓起来的)
6遥控器太粗糙
优点
1偏移
2结实耐摔
3推重比较大(1.6左右)能吊起一把剪刀,还没称多重)
需要改进的地方
1.LED*闪航行灯
2.加入超轻软旋翼选项进一步降低重量
3.塑料齿轮的外沿加粗防止扫齿
4.使用橡皮筋固定电池。像我的这样
5.手动3D模式
我的测试是用原电能悬停8分钟以上(无地效)
用1200毫安电池(28克)可以悬停20分钟以上(无地效)
我还买了一些650毫安的电池,比原电好。但是是华科尔的头,所以还得买个转接线

我的电池是在这个店买的:http://shop61086962.taobao.com/?spm=a1z10.1.2.2

--
9月19日更新
我的一个929摔断了插头焊接的时候给烫坏了主板上的某个原件废了。又去买了911,939,929回来。一共才400多。哈哈。
需要买V911的模友去淘宝找这个掌柜,它的机子和配件都是最便宜的。淘宝用户名:enmo09

说一下我的新发现:
先说V911吧,本来打算给V911用300毫安的电池。但结果是:把头罩去了勉强能起飞。根本没法用。V911的功率余量太小了。设计的太蠢材。为什么不用两个720空心杯驱动主螺旋桨?用716电机锁尾,用939的300毫安电池。好吧,伟力公司,我又给你们指了条财路啊!各路山寨不用客气。冲吧!
V911的主板焊接做工不敢恭维。有虚焊,我都给补了一下。

再说说V939
电池会发烫,原装300毫安电池C数不够,4个720空心杯电机最大5A的需求,电池想不烫都难。最大载重量用原装电池是20g,用18g的650毫安电池是13克。超过1g都飞不起来。飞机声音很小,很稳,爬升率很高。买了V929的值得买。

下面就是V929了。新到的V929声音并不大,但是摔过以后就有比较大的噪音了。这是轴承间隙变大的原因。用的时候千万不要摔。虽然这个飞机几乎是摔不坏的。
来鉴赏一下我的激光V929吧。
哈哈

这个激光全部的重量是25克。伟力V929用原电的最大载重是45克。10mw的绿激光的亮度相当于200毫瓦的红激光。晚上能照出去很远。超过1公里远。很壮观。我这个改造还是验证性的。用的是JST插头,没有在主板上直接焊接。所以比较粗糙。绿激光模块是从激光笔里拆下来的。
我可以在这里预言,以后的大小四轴没有不加激光和LED的。而且都是加绿激光。因为绿激光亮度高,功率小。不会伤眼睛。

橡皮筋固定电池

橡皮筋固定电池

用手机万能冲来充电

用手机万能冲来充电

网友:
好贴,这样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最近正头疼 V929 的续航时间 ,看来有办法解决了

然后顺便问一下, 什么更好的代替品吗? 换接头 好麻烦的啊。

网友:
最先要做的事情是 把遥控器上的红色led灯连线拔掉,进一步可以换掉遥控的电位器。也有人直接用模拟器(就是外面卖烂街的那些模拟器遥控)更换掉原装遥控。这样打方向的时候,油门的位置就不会飘得那么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办法用好点的大遥控器来通过学习这个飞机的编码来模拟它的的遥控器?愿闻其详啊!

网友B:
油门飘不是问题,只能说明lz手不够细腻,问题是猛加减油门会“抽风”,经常飞着3D就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四轴的大小跟重量合适,完全不用担心撞伤人。而飞行性能和抗风性又足够户外飞。这是相当好的。大四轴不止炸机损失大万一伤了人还不得了。V929不止猛加油门会抽风而且比较高速下降的时候也这样。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只要解决了抽风的问题。加上夜航灯,齿轮做结实点,遥控器弄好点。就真是值这个价了。但是空心杯电机的寿命估计会比较伤感情

楼主:
 刚在楼上的另一个帖子里注意到一个事实。如果用软旋翼的话,是不可能翻跟头的。所以这个办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飘不是问题,只能说明lz手不够细腻,问题是猛加减油门会“抽风”,经常飞着3D就坠了

那个破油门 松动到会受地心吸引力影响自己下垂哦。

网友:
其实我买的 929的 原装电池好像不是很好,有时候接触不良,有人 出 大容量电池不?

网友C:
看了某人的帖子,发现 2000 毫安的电池好像能满足我的需要,已经决定要那种电池了。

想要 出手的 请给我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某人的帖子,发现 2000 毫安的电池好像能满足我的需要,已经决定要那种电池了。

想要 出手的 请给我 ...

1200毫安就是极限了。挂200毫安的话,动力要80%才能保持悬停吧。总的飞行时间却不会增加多少。到某个境界点以后,增加的电池容量指挥缩短滞空时间。

楼主:
伟力V929大瓢虫作为滑翔机载机。这个无控滑翔机的重量大概是30克。用小电池的929挂上以后可以稳定飞行。今天我做好以后拿出去把这个滑翔机带到大概50米高的地方然后左右摇摆4轴,就把飞机放飞了。哈哈。
飞不见了。

楼主:
用了几天发现一下问题。本来打算把那个机架上的那个固定电机的东西弄掉节省点重量。但是发现全部弄掉以后会剧烈震动。陀螺仪受震动的影响,出现转圈的问题?(没仔细观察,不知道是腿装错了还是陀螺仪的问题,那个固定电机的东西很难弄掉。)
后来装上以后发现转动控制成了侧飞。仔细观察叶片转动方向发现是腿装错了。
现在是少一个电机固定架。震动明显但是不影响飞行。

楼主:
这个飞机抽风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都不敢飞高了。要不然就会不知道落到哪儿去。

楼主:
油门推倒80%左右,快到顶的时候,就会抽风,下降的时候下降速度快了的话,也会

网友C:
楼主啊,V929挂上 1200 毫安电池 之后的极限载重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V929挂上 1200 毫安电池 之后的极限载重是多少啊?

大概4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V929挂上 1200 毫安电池 之后的极限载重是多少啊?

刚才出去又去放飞机去了。40克的飞机用小电池可以操纵。用大电池无法吊起来。可以吊起来但是会抽风。这个V929的最大起飞重量是110克。空机加小电池是7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出去又去放飞机去了。40克的飞机用小电池可以操纵。用大电池无法吊起来。可以吊起来但是会抽风。这个 ...

非常感谢楼主,我的微型设备 重量大概15克,然后直接链接到 929的电池,所以造成续航时间短,我正打算买另一个电池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看看这样能不能飞的持久一点。

网友:
折腾这个不如折腾四个无刷电机,把遥控设备换到个好手感的控里。

网友:
说的很详细~~~顶起

网友:
学习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D:
学习了,抽风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抽风是什么?

就是失控,乱晃。

网友:
....LZ那个原装电池应该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可能会好。。。原装电太贵了。。我把2S电串的改成并联号好狠强大。。一块采20 块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失控,乱晃。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我觉得油门降到某个点的时候乱晃是共振导致的。

楼主:
激光v929横空出世,大家速度围观啊

网友E:
我的电池也鼓包了 哎

网友F:
我929一直爽玩1200电池,自己在飞机主板上面陀螺仪芯片点一些中性玻璃胶,感觉稳定稍稍强一点,家里飞经常可以脱控,但是也解决不了抽风的问题,至于929的遥控,我在摇杆的转轴(不是电位器那一侧!!!)塑料的地方点很少502胶水,等几十秒干一点就摇摇油门,感觉油门有阻尼感,觉得不够可以再点一些就紧一点,现在很好控制了,,,,现在我有个问题,找到有伟力949新的主板,可以兼容遥控,多了夜航灯接口,一键翻滚(新遥控才能用),但是这个主板相对稳定性有没有提高呢,尤其抽风的问题,如果有改善那我也会入手这个主板看看效果

楼主(2012-09-25):
引用 网友F:
我929一直爽玩1200电池,自己在飞机主板上面陀螺仪芯片点一些中性玻璃胶,感觉稳定稍稍强一点,家里飞经常可 ...

929只要上电自检的时候放平了,或者微调弄好点都可以脱控,除了会抽风这个致命伤以外,V929是很出色的。现在我认为929的抽风问题是控制程序的问题。使用过程中解决的办法是发现要抖了,马上加速加油门,就可以避免抽风一直掉到底。已经抽风也可以改出来,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池也鼓包了 哎

这个电池鼓包了。但是容量没有减少,还是在用。我两个原装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2013-03-22):
学习了,以后给959也加个激光笔

网友G:
我的v929电机两个转速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