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功率的选择,3三轴联动实测,25楼有结论

楼主(2012-08-26):
很多新手 不知道数控电源如何选择, 曾经何时我也比较傻傻的为86,3A ,用80V 电压驱动,结果配了3*80v*3=720w的电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今天特地装好的三轴系统,电机用了一个86,两个57,驱动电流已经调节到3A 最大,峰值3.5A , 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
科普的要顶

楼主:
以上测试是在空载情况下做的测试,有人可能有负载电流会增加。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有负载电流也会增加,最大增加应该在1倍左右, 我这里说的是三轴同时在满负载的,情况下,
但是实际情况很少会出现三轴同时满负载,这时候就会出现功率复用的情况。
最终导致对电源需求并非是你想想的那种。

等过几天在做装机带负载的电流测试。

网友A:
第一次做三轴的必须看。电源自己D的?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做三轴的必须看。电源自己D的?有水平。

自己D的, m8双路数控电源0-38V,5A

网友B:
声音听不很清楚,  你能不能把结论用文字写一下?

你那个60W, 是一个电机的吗? 我看到你调了电压  显示的功率好象没什么变化, 这是一个电机的功率吗?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有帮助,你那电源是自己D的,可以把图纸放出来我也山寨一个好 码

网友:
USBCNC 不错

驱动也不错

网友:
驱动器是非线性负荷,不能当电炉子来定功率

网友D:
请教楼主试过80v测电流吗?

有时候很困惑,步进电机几十w的功率,电机就标称4牛米以上的扭矩,伺服电机1000w也是标称4、5牛米,这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朋友的电源犀利啊,给个图纸山寨个。

网友:
结论是什么?

不用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试过80v测电流吗?

有时候很困惑,步进电机几十w的功率,电机就标称4牛米以上的扭矩,伺服电机1000w也是标称4、5牛米,这是什么回事呢?

别忘了比较转速

网友:
我现在就为电源在困惑。非常期待楼主做个满负荷的测试。这样有助于我对电源的选择。谢谢

网友:
哎,那天在群里我也说过,这个不用测试就能想到的东西,电机的功率和电源的功率完全是两回事,电机可以看着是扭矩以及转速,电源的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电源电流2A,驱动想要输出电流3A,不知道怎么谈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有帮助,你那电源是自己D的,可以把图纸放出来我也山寨一个好 码

铜球电源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音听不很清楚,  你能不能把结论用文字写一下?

你那个60W, 是一个电机的吗? 我看到你调了电压  显示 ...

同求文字结论,我的win7很奇怪,看不到视频,又懒得重装。

楼主:
总结一下吧:
误区: 不要把步进电机电流计算当成直流电机那样计算电流和功率;
步进电机电流标的是脉冲电流,脉冲与脉冲之间有时间间隔,电流不是持续的。 经过电容缓冲,实际持续电流会小于脉冲电流峰值。 实验结果已经证实;

小常识:
1: 一定的电压和一定的转速范围,步进电机转速越快,电源输出电流就会加大,原因是,转速增加,脉冲间隔时间变短,增加了对电流需求;
2:一定的电压条件下:超过了一定转速范围,步进电机的转速增加,会减少电源电流的。原因是:电机电流脉冲换向是需要时间的,转速过快,电流达到脉冲最大值的时间不够,就完成换向,导致系统电流减小。最终导致失步,或者电机无力。手一碰就停。
3: 同样的电流和电压,同样的扭矩力,6线电机的转速能达到4线电机的1.5倍左右。
4:步进驱动设定同样的电流, 加载到驱动的电压越高,对电源的电流输出要求就越小; 这个关系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p=U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吧:
误区: 不要把步进电机电流计算当成直流电机那样计算电流和功率;
步进电机电流标的是脉冲电 ...

变压器+桥式整流+滤波电容=步进电机驱动板行吗?驱动板不怕电压破洞吗?盼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桥式整流+滤波电容=步进电机驱动板行吗?驱动板不怕电压破洞吗?盼答复!

电源电压不能大于驱动额定工作电压,这个是基本条件。

变压器+整流+滤波,电压受负载电流的波动变化影响很大。 而且AC输出越高,电压波动幅度越大。
以AC 50v为例, 整流后大概是70V ,负载3A时,电压可能会下降到不到60V(实测)。 电压的下降,供电不足直接影响步进高速扭矩力。

网友A:
你的驱动板连续工作一小时要加装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板连续工作一小时要加装散热风扇?

开放环境,自然散热,室温28度,工作一小时,散热片外端最高温度49度。 无须加风扇;

装在机箱里密闭空间,机箱肯定需呀加风扇抽风

网友:
对, 你的测试结果, 和我上午用那个功率计测的是差不多的。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E:
别忘了比较转速

对,,,,,,,,,,楼主的电源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