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VO 10开机后就一直保持对频的状态正常吗?

楼主(2012-08-26):
以前都是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每次都是先上电池,然后开控。 但是今天忘记关控了,直接换了电池。放在地上后2秒就完成了对频。 早知道以前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是我的控有问题还是都是这样的? 这样会不会干扰别的飞机?

网友A:
华的接收有ID记忆功能,完成第一次对频后不用再次开关控就能完成对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的接收有ID记忆功能,完成第一次对频后不用再次开关控就能完成对频了。
嗯嗯~ 不关控...第一次之后的对频都很快的....

网友:
怕干擾到其他飛機的話就設定固定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