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bee2 改无刷

楼主(2012-08-26):
好动手DIY,一时手贱把bee2改了无刷,尾桨直驱。 尾桨改为直驱,5030桨两端各截掉大概1厘米 收起翅膀 抬下腿,走光了,40A电调,买大了,有点重 看正面 扭动身子,看侧面 近点,再近点

网友:
请教LZ,电调的信号线接哪里啊?4合一有专门的接口吗?

网友:
别看我头像,看帖

网友:
好机!上视频!回复楼上的楼上,这个是接收机+三合一的,只不过放在一起了而已,完全可以改无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两者都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号线是拆开接收器后在第三通道上引出来的。只引信号线就可以了。线路板上有插针,焊接条线引出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走!!!!!!!!

网友:
不看不行啊。不过看这幅度。不像是真的。

网友:
尾巴还是有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是拆开接收器后在第三通道上引出来的。只引信号线就可以了。线路板上有插针,焊接条线引出就好。

多谢LZ!再弱弱问一下,哪个是第三通道,能不能拍个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拍照不好拍了,沾上了。我记得电路板上有印的,CH3那个就是。论坛里我记得有前辈做过,你搜搜看。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电机是什么~~多少T 齿轮

网友:
我改过双无刷,尾巴用XXD1504电机,